[家电] 洗衣机内筒底部腐蚀,怎么处理?

楼主(2025-05-28):
小天鹅洗衣机内筒底部腐蚀的厉害,能不能单独换掉

网友:
腐蚀成这个样,估计也是用了不少年头了,换吧!
买配件,修下来,你会发现不如直接买新的。

网友:
用那个所谓的锈转漆,也就是透明的聚氨脂涂一层。就好了。

网友:
如果不漏可以用三楼的说的水性转化剂(水性漆)

网友:
洗衣机要放置通风的地方,你这年头多该更新了,贡献点儿GDP吧,拉动内需,哈哈哈

网友:
10年以上该换新了

网友A:
故意采用容易生锈的铁质材料,这就是典型的计划性报废,俺家洗衣机也是如此。有的品牌改用铝制材质,就比较耐用。
这个配件很少有单卖,某宝只能搜到寥寥几款,但因各型号并不通用,所以基本上没多大指望。
俺的做法是将铁盘拆下,打磨除去所有锈迹(这是个力气活),然后找汽修店的朋友帮忙重新喷上一层车用防锈漆。重新安装回去时,在紧固螺钉那里再刷一遍防锈漆。

网友:
乘着现在有国补,换。

网友:
不管是修还是换,都能拉动内需。

网友:
换新,更节能,洗净率更高

网友:
买一个更换就是了

网友:
没必要,这玩意儿说明长着呢,就算你洗衣机用到烂,也不一定修得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意采用容易生锈的铁质材料,这就是典型的计划性报废,俺家洗衣机也是如此。有的品牌改用铝制材质,就比较 ...

车用防锈漆需要烤漆吗

网友:
腐蚀成这个样没法处理,要是处理比买新的都贵

网友:
感觉现在买洗衣机,加点钱保个8-10年,过了保后如果坏了,就换新的,没必要修了

网友:
锈到这种程度怕是难以拆下来了~这玩意本来就难拆,如果能拆下来有配件可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用防锈漆需要烤漆吗

俺之所以找修车的朋友帮忙,就是看中他们的油漆和设备。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上的漆,当时也忘记问他们了,反正看着效果挺均匀的。由于重新装回去时俺又在紧固螺钉处刷了一点漆,目的就是想一次性做到位,以后不想再拆了(每拆一次难免破坏一次漆面),所以现在也不知道这漆是否又掉了、铁盘是否又生锈了,反正这洗衣机又继续用了好几年直到现在

网友:
都腐蚀成这个样子了,还不换怎么拉动内需打倒棕毛狼??

网友(2025-08-18):
角磨机上个钢丝刷,打磨去锈,上油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