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一个非常流行的目博士温湿度计

楼主(2025-05-28):
测试一下时间准不准,不准的话就R8025伺候。今天中午没有事,下了一个15k的电阻,把湿度调成正常了。

楼主:
颜值还不错的

楼主:
作案工具手感也还行

网友:
看着挺漂亮的

网友:
并联漆包线安排

楼主:
目前发现湿度不准确

网友A:
不知时钟准不准?

网友B:
如果要改的话,就改的彻底一点,电池改成可充电的锂电,CR2032,可能hold不住额外增加的,耗电量,因为容量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改的话,就改的彻底一点,电池改成可充电的锂电,CR2032,可能hold不住额外增加的,耗电量,因为容量 ...

锂电池接上去电压高字迹有重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时钟准不准?

目前不清楚,刚刚买回来。

网友:
外观看着挺漂亮

网友:
外观颜值不错

网友:
温度应该还好,温度估计误差很大。

网友:
做工还不错应该误差不大

网友:
蓝牙精简掉了!

网友C:
我发现那湿敏电阻使用一段时间就变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那湿敏电阻使用一段时间就变质了

电阻变质何解?

网友:
还是可以的,就是字有些小呀!!!

网友:
意思说湿度不精准变低了,如原先显示和实际湿度是70使用几年后变成60或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