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版炫影SY900Pro + SY910 2IN1 自用纯净版固件

楼主(2025-05-28):
不要刷电信版的!
不要刷电信版的!
不要刷电信版的!
固件说明:
这是我自己在用的一个通刷纯净版固件。
1、纯净版,系统里只添加了个“优化大师”用来进行些权限管理。就只保留了基本功能。
2、桌面用的是当贝桌面2.x版本,这是目前我在网上能找到体积最小的当贝桌面了。
3、默认开启ADB功能。
4、蓝牙遥控器连接后,“M”键能调出原生设置。
5、NTP Server已经修改为阿里的,时间同步正常。
6、移动的蓝牙遥控器开、关机正常。电信的蓝牙遥控器没有试验,但我觉得应该也能正常开关机。
刷机方法:
1、解压附件,进入目录“DriverAssitant_v5.13”,点击DriverInstall.exe安装RockUSB驱动,如果已经安装过并能正常使用的,请忽略这步;
2、进入目录“RKDevTool_v3.32_for_window”,点击RKDevTool.exe打开刷机工具,添加system和vendor两项内容,地址处的内容别管它,等下可以自动同步的;

3-1、SY900Pro:找根铁丝或者手机SIM卡的取卡针等,插入盒子HDMI接口旁那个圆形小孔里,感觉到按着按钮了就对了,按着不放;
3-2、SY910:按着电源键,不要松手。
4、同时将USB双公头数据线一端插入电脑,另一端插入盒子中间那个蓝色的USB3.0的接口,注意 接口 不要插错了;
5、等到电脑发现新硬件后松开圆形小孔里按钮或松开电源键;

6、这时刷机软件正下方会显示“发现一个Loader设备”,点击“设备分区表”,弹出窗口提示“是否更新下载地址”时选择“是(Y)”。

7、此时看到左侧的“地址”处已经有内容了。弹出窗口点击“确定”。

8、比较一下“地址”处的内容是否和右侧对应位置处“LBA”的数据一致。

9、“system”、“vendor”前的方框打钩,,再分别点击system和vendor分区最右侧的方格,导入对应的镜像,然点击“执行”按钮开始刷机,等待右侧进度条走完即可。

注:如果听见电脑有插入设备的提示声或者看到电脑右下角发现新硬件了,但刷机软件还是显示没有发现设备,那就是驱动没装好。
界面预览
因为只刷了system、vendor,没有动用户分区,所以启动完成后的界面中会有原来的App,建议“恢复出厂设置”一次,排除原系统的干扰。重置密码为“10086”

使用的是当贝桌面2.x版本。

只添加了一个“优化大师”来进行一些权限管理。

NTP服务器已经修改为阿里的。

时间同步正常。

蓝牙遥控器连接上后,按“M”键能调出原生设置。

下载地址:

提取码:0528

打完……收工……

楼主:
留一层给自己,备用说明。

楼主:
再留一层给自己,备用说明。

楼主:
留三层够了,备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