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新入的一个压线钳引发关于润滑的问题

楼主(2025-05-28):
钳子很普通,就是压管型端子的,但是关节处渗出的润滑油非常讨厌,而且似乎永远也擦不干净。。。
于是想到最近我的自行车用上的链条蜡,那个真的是非常干净,只能说谁用谁知道,唯一的缺点是煮链条稍微麻烦
目前我已经骑行超过700km还没补蜡,当然环境相对比较好,就是市区普通的通勤,而以前链条油基本上100km就要加一次
所以,打算下次煮链条的时候顺便也把钳子都煮一次看看
ps。我用的是diy的配方蜡,成分是石蜡、特氟龙、硫化钼、硫化钨,几十块的成本大概可以用一辈子

网友:
新钳子就是这样,活动几下就会出油,可以用卷纸擦掉,经常擦,过一段时间就没啥油冒出来了。

网友:
这种买过,但不太好用,主要是不好发力,力矩不好控制

网友A:
秘方泄露了,赶快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秘方泄露了,赶快收藏

成分都是公开的,关键是比例,还有颗粒度也重要

网友B:
感觉这种压不结实,应该买那种专业的线切割压线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种压不结实,应该买那种专业的线切割压线钳……

问题是没找到有压管型端子的线切割钳口。。。
管型端子相对形状简单,对钳口要求不高,对于比较粗厚的铜管来说更需要的是大力出奇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没找到有压管型端子的线切割钳口。。。
管型端子相对形状简单,对钳口要求不高,对于比较粗厚的铜 ...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压线钳,15块钱

楼主:
已经核实过,这个是粉末合金,不是线切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核实过,这个是粉末合金,不是线切割

铁镍合金的呀!这是钳口,线切割是钳身!

网友C:
diy的配方蜡,成分是石蜡、特氟龙、硫化钼、硫化钨

能大概的配比数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镍合金的呀!这是钳口,线切割是钳身!

线切割是钳口加工工艺,不是材质

钳口有很多压接时受力的直角边沿

这种粉末合金烧结的看起来就不如线切割的精度高

我也把手头压线钳都升级成线切割钳口了,之前有粉末合金钳口挂闲鱼出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y的配方蜡,成分是石蜡、特氟龙、硫化钼、硫化钨

能大概的配比数据吗? ...

石蜡是基材,特氟龙,硫化钼和硫化钨是添加剂,基本都是千分之几的比例
具体比例和粒径可以去搜一些论文参考,大概是微米到纳米级别,不一定越细越好
其实随便配都能有不差的效果,添加剂的效果主要体现在提高石蜡的寿命
如果只用石蜡可能300km就要补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没找到有压管型端子的线切割钳口。。。
管型端子相对形状简单,对钳口要求不高,对于比较粗厚的铜 ...

你也说了大力出奇迹,你的这个钳子不带杠杆扩力,压厚点大点的端子就压不紧,容易留下隐患。还是买只带扩力和可更换钳口的压线钳吧。压接管型端子也不需要太高精度,不是线切割钳口一样胜任。

网友:
经常用的钳子就买质量好一点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也说了大力出奇迹,你的这个钳子不带杠杆扩力,压厚点大点的端子就压不紧,容易留下隐患。还是买只带扩 ...

这个ap3610就是带扩力和可更换钳口的压线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ap3610就是带扩力和可更换钳口的压线钳?

是的,这是9吋的,比一般8吋的力量大很多。3610是钳口的规格,就是30、60、100安,还可配其它规格和形状的钳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是9吋的,比一般8吋的力量大很多。3610是钳口的规格,就是30、60、100安,还可配其它规格和形状 ...

感谢支持和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