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51H11K794充放电模块

楼主(2025-05-28):
淘宝向我推送了这个廉价的模块。

使用一块51H11K794做充放电控制,查不到资料。

充电时亮红灯,电流大约0.5A,最高充电电压4.2V。

放电时亮绿灯,截止电压3V,截止时锂电池电流小于1微安。

单按键开关控制锂电池放电,内部MOS管导通电阻大约110毫欧,1A放电没有压力。

应该是剃须刀里边的控制板。白板有部分不良,补焊typec母座即可。
老旧的锂电池座,改造一下。

锂电池小风扇,原机漏电大,电池放里边过一年就坏了,板子换这个。

吸小孩子鼻涕的这玩意,改用锂电池供电,留着继续玩。

手工粗糙,没治了,只会越来越差。
最后奉上电路图。改变R6应该可以改变最大充电电流,没验证。

补充内容 (2025-6-1 09:53):
====================
绿版大部分是坏的,输入电源短路。

网友A:
这种型号是磨标重刻的

网友B:
感觉这个板子用途挺多的,作桶装水抽水器的控制板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板子用途挺多的,作桶装水抽水器的控制板也可以。

这种板子应该就是抽水器小风扇用的,最近网上很多这种板子,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型号是磨标重刻的

还有这等事?厂家也是用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应该就是抽水器小风扇用的,最近网上很多这种板子,也很便宜

不是剃须刀吗?感觉也很像那种小型剃须刀的板子
这种很久之前就有看到推送,就是板子有点大,所以一直没入手

网友E:
8脚芯片应该是个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剃须刀吗?感觉也很像那种小型剃须刀的板子
这种很久之前就有看到推送,就是板子有点大,所以一直没 ...

是那种小型剃须刀的板子,在哪看到忘了。
缺点就是板子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8脚芯片应该是个单片机

按键点按有效,长按无效,不知道是不是内嵌单片机。
背面还有一个脚,找不到M-连在芯片哪个脚上,才拆下芯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那种小型剃须刀的板子,在哪看到忘了。
缺点就是板子有点大。

要小的话就8139版主分享的那款13块100个的
要么就是电子烟的小板,但是这种的缺点就是充电电流只有0.3-0.5A
不知道有否又小又便宜又有1A或以上的板子不?

网友:
感觉比较便宜,就是充电电流有点小。

网友:
多少米?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小的话就8139版主分享的那款13块100个的
要么就是电子烟的小板,但是这种的缺点就是充电电流只有0.3-0. ...

看了,那个不带开关

楼主:
绿板的一块钱5个,白板的一块钱10个,白板的已经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绿板的一块钱5个,白板的一块钱10个,白板的已经没有了。

我X,感觉错过了几个亿...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那个不带开关

要带开关的话,那些充电宝小板就有,还有2A 3A电流

网友:
刚在DD看到同款芯片的
3.8块10个,6.8块5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