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差分放大电路,遇到一温度补偿的困惑

楼主(2025-05-28):
该电路是一压力传感器即4应变电阻组成的惠斯通桥后部连接的差分信号放大电路,输出是HI-LO电压,电源电压是29.18v供电,右边J102接口就是电源接口和信号HI、LO输出接口。

故障现象:上电后HI\LO电压总是出现规律性的递增,并且递增率超过了厂家规定的值,比如按照标准规定HI-LO电压只能是+/-0.005vdc,而实际却是+/-0.31vdc.

最初怀疑压力传感器老化了导致的或者压力传感器无法归零,后来换了一个同型号的压力传感器,故障依旧,并且测试其它正常同型号机子,发现压力传感器输出端S+和S-电压,上电到热机后也是会有0.31mv左右的温飘存在的,并不是压力传感器导致的问题。并且压力传感器无法找到对应的规格书,只能测量知道压力传感器v+和v-电压是9.32v,压力传感器输入阻抗是5.2k,输出阻抗是3.3k,其它参数未知。

于是绘制出了该差分放大电路的原理图,其中遇到一颗定制排阻1698-99-0.BI产的。现在是怀疑温度补偿电路出现了偏移或者故障,想问问是否有大神能分析运放电路,并看懂R1109(TC)是否是用于温度补偿的设置调节电阻,顺带看下5个蓝色可调电阻各是什么功能作用的。感谢

清晰原理图PDF版本在这里下载(https://we.tl/t-xyaRv4ms7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