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剃须刀改造

楼主(2025-05-28):
飞科FS362
飞科众多低端机海战略里低端剃须刀的一员。

最近电池不行了,充8小时电,转两分钟。
于是拆开,发现电池是俩节2/3AA规格的镍氢电池,串联,无均衡充电电路。

镍氢电池咱们论坛老家伙门应该都清楚,不具体细说,至于这个2/3AA特殊规格,反正就是一个大坑
我直接放对比参数。

反正这玩意又贵又难用。是剃须刀放不下这22mm的长度吗?不是,只是单纯的为了定制(或者说,去库存?)罢了。

不过,既然都在这里发帖了,那必然是想办法整个活了。
之前计算了一下这个镍的寿命。
我一般是比较懒的,一个星期剃须一次,一年约52次,这个买了差不多4年左右,总寿命差不多200次,符合镍氢电池深度充放电的寿命。

然后,镍氢电池,满电约1.4v,0.9V是完全放空,一般会留电到1.0-1.1v左右,但是这个剃须刀我是不太清楚有没有低电压保护,大抵是没有,因为这玩意可以做到开机空转,一剃须就直接胡子卡死的程度(电池彻底没电了)。镍氢主要放电电压平台为1.2V-1.25v之间,占总电量的约60%(1.4V-1.25占20%,1.2V-1.1占10%)。
俩节镍氢满电2.8v,主要放电电压2.4V-2.5V,空电2V左右。这个电压让我想起来一个冷门的电池类型,不过,得看一下剃须刀这个空间容量够不够。
看一下拆了电池后的空间

尝试塞了一节5号电池进去,不够,有碍事东西,给挪到PCB正面去

这下子倒是够了,其实如果右下角那个小号变压器也能挪正面去,那就够塞俩节的了,可选余地大得多,比如说塞俩节2700mah的镍氢进去,保证充一次电剃半年,可惜挪不得。
(其实强行改充电电路,然后把这变压器去掉,就够放俩节的了,不过没啥必要,就这样吧)
不过已经验证可以塞一节14500,那就好办了
我直接买一节冷门的钛酸锂电池塞进去

(这玩意真不便宜,不过还是比俩节2/3AA划算)
14500规格,容量500mah,满电电压2.8V,放电电压基本在2.4V左右,无电电压为1.8V-2V,正好符合俩串镍氢的所有放电参数。而且,这货寿命高的可怕
0.5C充电(充电电流约250ma,飞科的剃须刀充电电流估摸着100ma左右)寿命约为7000次。按照剃须狂魔每天剃三次来计算,三天充一次电,一年循环122次,7000/122=57年。如果三天剃一次,一周充一次电来算,可以用133年,塑料都化成渣了属于是。真:用到进棺材。

不过,目前改造尚未完成,电池刚买还在路上,等我换完再更新

楼主:
改造完结!
电池放电结束,图片如下

差1mah就足容,不愧是好东西,就差一点
正负极排线剪短后,接上延长线,焊接到主板上。
电池背面贴上双面胶(手机后盖用的那种黑胶)由于固定

然后按一下按钮看看是否正常启动,没啥问题。合盖,装好外壳,插上头子,改造完成!

刚刚把脸上一周存货去了,使用正常

最后一步可能就是查看是否能正常充电了,我感觉这个应该也没啥问题。

总结:
改造方式:几乎无损(上盖内部剪一个小塑料片)
改造成果:电池寿命方面提升,续航恢复正常,沿用原充电电路
改造成本:略高(电池约12元)
改成难度:低(外壳好拆,唯一难点是挪个电容)

网友A:
一周剃一次,胡子长得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周剃一次,胡子长得慢吧。

懒咯,胡子比较明显了才剃来着

网友B:
前年拆过一台飞利浦扫地机器人的电池组,就是八节外壳像电解电容的电池串并联

楼主:
等电池,闲着也是闲着,给各位看一下拼夕夕2块钱一个的小手电筒。

主板上几个电容电阻,还有一个三脚的,不知道是ldo还是三极管的玩意儿,一个8脚IC,一个typec,一个按钮。这个就是全部了。
电池为14500,容量是惨不忍睹的300mah(拼夕夕500mah的8毛钱一个)

全塑料机身,全卡扣设计(还有另外一款是螺丝+卡扣)想买一个拆着玩的或者改装的,拼夕夕搜三眼手电筒就是了。

网友:
这个剃须刀的原装电池我用了3年还可以用。

楼主:
拼夕夕4块钱小风扇
带数字显示,可以显示几档风和电池百分比容量(跳变,不太准)
头部折成L形,扣下黑色面板,会发现背面俩颗螺丝,卸下来,然后扣开身体,变成下图所示

一节14500锂电池,容量500mah。
正负极线颜色和电池是相反的,电池一旦反插,风扇直接反转,主板立刻报废(别问我为啥知道)。

最坑爹的是,我把电池换成18650后,这货充电充不满,充到60%(显示屏显示)直接拒充。

评价:垃圾,可改造潜力为0

楼主:
4块钱的太阳能庭院灯
不得不说我是很喜欢这个小玩意的。

暖光+外形,很讨好眼球,氛围感拉满
这玩意有三种模式
1:无光(低环境亮度)情况下,检测到人即亮,(亮度3级,最高)过一段时间后熄灭。
2:低亮(无光情况下),检测到人高亮(33级亮度)
3:2级亮度常亮

拆开,(背面四颗螺丝,无拆解难度)发现为一节14500电池供电,容量500mah。

内部内置18650的空位,直接改成一节18650上去,(容量2200mah)

合盖,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年拆过一台飞利浦扫地机器人的电池组,就是八节外壳像电解电容的电池串并联 ...

这东西得看电池皮,或者测一下电压才能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电池

网友C:
其实这递须刀可以放两节平头5号镍氢电池,刚刚能放得下,网上有FDK和GP可以选,充满能用至少半个月,杂牌的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递须刀可以放两节平头5号镍氢电池,刚刚能放得下,网上有FDK和GP可以选,充满能用至少半个月,杂牌的 ...

右下角的变压器挡住了,放不下,改到正面要飞线,懒得搞了

网友:
太阳能灯有点意思

网友:
改个DC插孔用外置电源就行了,省得充电麻烦

网友:
同样一个星期刮一次,什么时候发现长了什么时候刮一下,同样的刮胡刀,也是电池不行了,我也考虑改过,空间不够,买原来的电池又不值当,直接买新的了,扔了好几个了,而且直接改锂电,电机电压高,转速呜呜的,后来考虑比较好的方案是,换电机,换电池,改type c充电 ,不用原来的电路,空间就够了。

网友:
手艺不错   支持一下

网友:
恨其不争,花大价钱怒改!是数码人常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