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镍氢电池自动均衡充电器电路图

楼主(2025-05-28):
最近看到一个镍氢电池自动均衡充电器电路图,感觉不错,想用它改成锂电池充电器,朋友们帮忙看看能行不?

网友A:
这个电路就算是镍氢,也不会有人用的,估计就是为了发帖而设计出来,电路复杂不说,很多地方不合理。

恒流是利用了LM317稳压器的2、3脚间电压固定不变来实现的,效率极低,另外充电电流最大200mA,涓流50mA,要改成锂电,取样电阻比较不好找。

轮流检测每节电池电压,通过灯泡放电达到电压相同,4节电池用了5个继电器,还是那种两组触点的,整个电路体积大,成本高。

继电器与LED串取,很多年前的思路了,现在用作指示灯的LED电流很小,继电器少说几十毫安,两者不匹配,通常继电器的驱动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这里是放大状态,按图上参数,未必能吸合。

网友:
电池就是用来操的,不是用坏,都是放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就算是镍氢,也不会有人用的,估计就是为了发帖而设计出来,电路复杂不说,很多地方不合理。

恒流 ...

厉害了~大佬啊

网友:
没有改的必要,买个简单可靠。

网友:
厉害了~大佬啊

网友:
确实太复杂了

网友:
我设想过最简单效果最好的均衡充电器,每单节电池或者说单组电池使用一个独立的充电模块直接充,完全不用考虑均衡问题,效果效率最高,现在充电模块如此便宜

网友:
继电器的接法不错,用来改锂电我看行。多个4056搭建的均衡充有电压差异,用单个的4056就能保证充满后每节电池的电压一致。

有没有办法充电时自动一枚一枚电池轮充?这个帖子61楼有电路图,稍微改一下即可。

网友:
镍氢电池没有锂电池那么娇气

网友:
自动均衡充电板也不贵啊

网友:
现在国产IC出来了几毛一片。单独控制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