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新人对于616控制板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25-05-28):
如果用两个616控制板控制两个t12发热芯是不是两个发热芯和控制板输出的负极可以直接接到一起

(像这样)

网友A:
不太建议这么折腾。。除非你有兴趣可以试一试。

网友:
记得好像是共地的,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建议这么折腾。。除非你有兴趣可以试一试。

主要是我想做一个电镊子这么接可以省插头针脚和线(

网友:
可以啊。。我一个变压器带2个 616 控制2个白光用了好几年了。。找个电路图查查电路图就行。

网友:
后面的控制也有功率的,不是随便加大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电源足够大就可以

网友:
正经的616控制板肯定是可以这样接的,控制板用同一个电源或者共地都可以,看电路,防止有些自己改的,如果T12一端接地就能这样接,如果与地之间还有元件就别想了。

网友:
没事 反正616也不贵  大胆去试

网友:
最好一点接地,否则会互相干扰,

网友B:
我认为共地可以,但不可以共线。
如你所说,两根烙铁芯共用一根电线接到两块控制板的共地处,这样共用的电线就会造成它们互相干挠。因为两块控制板没有同步加热和测温,所以正在加热那块控制板就会干挠正在测温的那块,导至控温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共地可以,但不可以共线。
如你所说,两根烙铁芯共用一根电线接到两块控制板的共地处,这样共用的电 ...

有一说一,干扰的话本来616负极输出和输入本来就是一个,多个并联到一起输出共不共线都没什么影响吧(有影响的话直接并联起来其实也用不了)

网友:
我就是一个电源,并联2个输出线,接了2个控制板,没发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说一,干扰的话本来616负极输出和输入本来就是一个,多个并联到一起输出共不共线都没什么影响吧(有 ...

上图是你想实现的示意图吧?两个红色箭头所指中间那段就是你想共用一根电线的意思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当T12A在测温时,而T12B正好在加热时,那么流经T12B的电流经过上图那段共用的那根负极电线时,这段电线的线阻就会产生一点点电压,而这一点点电压正好叠加在T12A测温的被测电压上,那么这时A的控制板检测到的电压值就不是T12A的电压值了,从而导至测温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是你想实现的示意图吧?两个红色箭头所指中间那段就是你想共用一根电线的意思吧?如果是这样的话 ...

所以是如果我想要这样接线我必须要让这两个616同时测量同时加热对吗

网友C:
分开就行了 这样共地有什么意义 还是A控制A B控制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开就行了 这样共地有什么意义 还是A控制A B控制B

主要是这样可以用三个线(不算休眠和接地)就能控制一个有两个t12头的电镊子了

网友:
我记得可以供地,但也要看有没有原件隔离

网友:
可以的,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