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华为手机充电器:HW-050100C2W

楼主(2025-05-28):
手中一个华为手机充电器使用中突然出现故障,测输出端无5V直流电压,立即动手拆开维修,其过程如下:

这是个华为手机旅行充电器,外观不错。

标示输出电压5V,电流1A,深圳生产。

如何打开它的外壳是个棘手的问题,先用刀片顺缝划再用锤子包毛巾加力敲。

费了半天劲终于让它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线路板直观没有烧糊烧焦炸裂的痕迹,电容也没有鼓包。

就在翻来覆去专心致志查找疑点时手指突然一阵刺痛,原来是大意了急于拆修忘了对高压电容进行放电被它狠狠的给电疗了一下。

不过这也让我省了点事,高压电容能残存有高压说明它之前的保险电阻、整流桥等都是好的,不用去测量了,同时也说明了电路没有起振。

由此立马就怀疑到了启动电阻可能有问题,经测它的确已断路了。

翻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只1K的旧电阻,先试着并在坏电阻上,不错,电路起振也有5V输出了。

将坏了的电阻取下换上代用的电阻,不过功率小了一点,待以后有了同等功率的电阻再换吧。

至此第一次尝试修理充电器宣告成功。

接上电源测试其输出的电压、电流均已显示正常了。

谢谢观赏!

    维修后续:
此前误判电感为电阻并替换之虽已能使用,但若电流大了的话有可能烧毁该电阻。为绝后患就在原断路的电感上加绕了几十圈漆包线再焊回原处。经试用如图所示输出电流达到1A已没有问题了。

在此谢谢各位坛友们的热心指点。

网友:
高压电容带电正常的。

网友:
那不是启动电阻,上面丝印L1呢,那是色环电感

网友:
大哥,这不是启动电阻,这是100微亨的电感啊!

网友:
我以为我眼花,看下楼上确认不眼花。

网友:
第一感觉是这个电感,开路了吧

网友:
已经是老古董了

网友:
有个差不多样式的充电头,因为usb接口松动,砸开之后没有输出了,同样也被电了一下,楼主的帖子值得参考,回头我试试。

网友:
手指可以当测试工具了

网友:
不错那是个电感!

网友:
这是LC滤波电路里面的电感,换成小电阻也可以。

网友:
这个充电器电一下还提精神,L是电感。

网友:
这胖身架和色是电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最起码让我学到了东西。

网友:
早期的做工感觉一般般

网友:
看样子不像电阻

网友:
一眼看这么胖我认为是电感呢,结果楼主换个电阻修好了

网友:
这修好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