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红光6H2电子管

楼主(2025-05-29):
在一台肢解的电影开盘机上拆下来的红光6H2电子摄像头

网友:
第一个已经漏气失效。

网友:
有一个废了。

网友:
至少有一个废了。

网友:
看下型号,做个电子管功放玩玩

网友:
这玩意的寿命用一点少一点,基本没有新的生产,用一个少一个

网友:
来看的不加分啊 ? 见识古董元件,也是收获。

网友:
这种电子管很少见到了。

网友A:
有两个也快坏了   黑的地方越少  代表寿命越短

网友:
这玩意儿是成都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也快坏了   黑的地方越少  代表寿命越短

我还以为原色没有黑的是没有用过的

网友:
双二级检波管.

网友:
成都红光电子管厂产品。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6H2是双二极检波管,是用于把叠加在高频载波上的低频信号检出来的器件,参数为:丝压6.3V,丝流0.3A。 作用是利用其单向导电性将高频或中频无线电信号中的低频信号或音频信号取出来,广泛应用于半导体收音机、收录机、电视机及通信等设备的小信号电路中,其工作频率较高,处理信号幅度较弱。 6h2电子管参数丝压6.3V,丝流0.3A。......现在基本上没啥用了,或许点亮灯丝做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