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热水壶除垢剂也能除锈?

楼主(2025-05-29):
前天晚上喝点水,弄的满嘴渣,白天找出之前买的100v热水壶附带一盒除垢剂(懂外语的看看是除垢剂吧?),

倒了1小袋进壶里,灌满水烧热后闷一会,壶里就明亮如镜了,正好有点锈的厉害了的东西,就泡在除过水垢的废水里,一夜后水变浑了铁锈少了,看来除垢剂也能除锈吧?

网友A:
本质上酸都可以除锈,就是反应速度快慢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酸都可以除锈,就是反应速度快慢的事

是的,常用的醋,甚至可乐都有一定的除锈效果。

网友:
谢谢分享~效果也就那样

网友:
柠檬酸,除锈还是差点,用醋精更好

网友:
用盐酸效果更加好。

网友:
就是柠檬酸,除氧化铜的效果也不错

网友B:
除了锈后还必须处理,不然更容易锈。

网友:
本质就是柠檬酸,只是浓度不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上友友说的有道理

网友C:
看你这个大铁锁,除锈之后不上油处理一下,它还是会继续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锈后还必须处理,不然更容易锈。

嗯,之前在工厂沾的满手油黑,就用汽油洗干净,师傅说用汽油沾布搽一下再水洗最好,结果还真是~汽油洗的手太干净了,再沾油黑就扎根到手上了,咋都洗不净了~可能油黑进到洗净到纹路深处了,难以在出来了。
除锈后干净的铁质直接暴露出来比有锈膜覆盖更易氧化了~锈起来更狠。

网友:
都是酸性的吧

网友:
我这附近有个小公园,里面种了很多 相似柚子 又像橙子的水果。很大,很酸。 捏碎扔在蒸锅里泡一晚,第二天水冲冲 水垢自己都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个大铁锁,除锈之后不上油处理一下,它还是会继续锈啊

把它们用废机油涂一下能避免更生锈了吧。

网友:
不管用什么除锈剂,浸泡除锈后不处理,更容易生锈。

网友D:
热水壶去氧化,最好的方法是烧壶水,丢进去2片柠檬片,盖上,自然冷却,倒掉,再搞一次,基本上就干净了,也没什么异味,醋啥的有异味不合适。原理就是酸去氧化,别用什么化学溶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水壶去氧化,最好的方法是烧壶水,丢进去2片柠檬片,盖上,自然冷却,倒掉,再搞一次,基本上就干净了, ...

就是新鲜柠檬吗?等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新鲜柠檬吗?等下试试看。

网上有卖食用柠檬酸的,除垢剂主要就是柠檬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