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蓝牙BLE的一点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
用蓝牙的BLE模式控制显示屏,为什么搞绿色圈子里这些连线呢,因为用电源供电
就是发现不到该蓝牙信号,但是用充电宝通过这个usb转ttl板子给蓝牙供电,就没问题
奇怪了,后来发现是我把电源供电限流到100毫安,因为蓝牙工作电流看似并不大,问题就出在这里

可能BLE模式是一种突发的传输模式,就是一个短时间内工作,其余大部分时间不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平均
电流,较小,但是实际上它工作期间需要较大电流,具体多大,我没测,但是我把电源限流调到500毫安
就可以找到这个蓝牙信号了,说明是供电不足

网友A:
BLE没那么大电流,应该还是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E没那么大电流,应该还是别的原因。

好吧,下次测下试试

网友B:
VFD比较耗电,灯丝加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FD比较耗电,灯丝加负压

哈哈哈哈哈

网友C:
罗马仕充电宝,好东西啊。至于你说的蓝牙我一窍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罗马仕充电宝,好东西啊。至于你说的蓝牙我一窍不通

哈哈,其实我也一样不懂

网友:
去研究屏显示汉字好。

网友:
瞎子摸象

别猜了, 好好看明白数据手册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瞎子摸象

别猜了, 好好看明白数据手册先

哈哈,没文化,手册看不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没文化,手册看不懂啊

你不是有示波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謝謝分享謝謝分享謝謝分享

哈哈,教主好久不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教主好久不来了

骑车跑长途了

楼主:
哈哈,你学学人家奥德彪,长途贩运大香蕉,退休也算发挥余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学学人家奥德彪,长途贩运大香蕉,退休也算发挥余热!

退休该享受了,不再劳累做事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其实我也一样不懂

你就蓝牙这一样不懂,很厉害。我是没有一样懂的。

网友:
对啊,各种无线设备就是靠这种方式省电。
用4G收发数据的模块,峰值电流可达2A!

网友:
借楼请教一下:蓝牙模块默认的波特率是9600,如果设置成115200后,以后开机是不是就不需要再次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