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抛砖引玉】DELL-3667 改造 3+1 盘位的 飞牛FnOS NAS

楼主(2025-05-29):
DELL-3667 改造 3+1盘位的 NAS

因为一些原因 闲置原装 Dell 3667 ,所以就开始折腾 Nas ,当然装的 FnOS。

Dell 3667 原来 只能装 1 块  3.5 寸的硬盘,但是我们 目标是要装 3 个 3.5寸机械盘 +  1 个 2.5 寸 的 SSD SATA 。

第一个 加装的  3.5 寸的硬盘 ,改造其实很简单 ,就电转 打个孔。

第二个 加载的 3.5 寸的硬盘 ,需要购买 几个 铁片 (PDD,10个 2元左右)

到此,其实整体改造就完成了。。。然后就是拧螺丝了。

最后成品图  。

网友A:
FnOS稳定性怎么样?一直想装,一直不敢装。几个T的数据捣腾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nOS稳定性怎么样?一直想装,一直不敢装。几个T的数据捣腾比较麻烦

使用了 大概有 半年,还是稳定的,内置多硬盘组不同的RAID的功能。。APP更新也快。。。

主要是要有个靠谱的 主机,类似 Dell 或者 Hp 的这种原装机其实最好。。无论主板还是电源,都放心。

网友:
飞牛好像很火哦

网友:
这样改装真要胆大心细

网友:
我也用DELL的机箱装了台飞牛,内置6个硬盘,很稳定。

网友B:
上面那块硬盘完全靠螺栓的摩擦力,能可靠吗?

网友C:
有个DELL 台式机,主板是B75, U忘记了,可以改NAS吗

网友:
不知道飞牛组NAS,对小主机的要求高不高,如果不搞的话用闲置电脑改装挺不错

网友D:
J1800单网口安装飞牛已经用了一个月,做存储还是不错的,如果用虚拟机的话对CPU硬件有要求,DOCKER轻应用X86基本都能运行。

本来打算飞牛相册同步+IPTV+虚拟机(跑OPENWRT失败硬件配置低CPU长期99%卡UI废了)+DOCKER(广告过滤+K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块硬盘完全靠螺栓的摩擦力,能可靠吗?

可以的,有螺丝,有卡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DELL 台式机,主板是B75, U忘记了,可以改NAS吗

cpu 要求不高拉,都可以的。。主要是 要主板电源可靠,可24小时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J1800单网口安装飞牛已经用了一个月,做存储还是不错的,如果用虚拟机的话对CPU硬件有要求,DOCKER轻应用X8 ...

all in one ,其实就是 all in boom

网友:
只要是使用铁质材料,八颗螺丝固定应该比较牢靠。

网友:
用二手N3160主板也做了个FNOS。上了两个盘,一个系统盘,一个数据盘。其中数据盘是2T的,下载了几十部电影(没小姐姐哦)。通过无线网卡接内网使用,看电影很方便。共投入70大洋买了主板(58元)和无线网卡(12元),机箱、内存、硬盘都是以前留下来的。键盘+鼠标不是标配,借用下就好,系统装好了以后就拆走不用的。由于无外网穿透(FNOS自带的用不了),现在吃灰中。

网友:
功率不小吧

网友:
功率不小吧电费也不少吧

网友:
看上去不错的样子

网友:
好用的,装了好久了。

网友:
这台功耗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