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风扇更换滚动轴承的1点心得

楼主(2025-05-29):
早就看过风扇换轴承的贴子,之前也换过,,但都不太成功,,主要难点在于轴承的定位及固定,,大家都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都是换的时候似乎换好了,但是转起来的时候电机扫堂,昨天没事干,想重新安装,,灵光一闪,直接把这两个问题完美解决,就是轴承在定位的时候,直接用农机胶或者助工胶粘贴,电机转子轴心上贴两圈或三圈胶布或其他东西,让电机转子轴心始终保持在铁圈中间,这样转子跟铁圈就肯定能保持正确的间隙,并且找些东西做成垫片,垫在转子的轴上让转子不会在电机内上下窜动,,等农机胶干了之后,把转子贴的胶布去掉。把电机安装好,,就肯定不会扫堂了。。最后提示,,操作的时候注意手劲哦,不要把线圈给捅烂了(›´ω`‹)并且外壳做好记号,对好记号安装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铸工胶还是比较耐用,固定也牢靠,方法不错。

网友:
好方法,就行换喇叭音圈一样

网友:
网上有卖轴承电机壳的,十几块钱包邮,尺寸选择合适安装非常容易。记得减小启动电容容量,否则转速快很多

网友:
方法不错,就是这个胶会不会甩脱

网友:
用胶带保持同心

网友:
这胶和环氧树脂那个好?环氧硬,这个软

网友:
环氧树脂更牢固吧

网友:
好办法,和重绕喇叭线圈的方法差不多。

网友:
粘贴好轴承后还能把原来的铁罩扣装回去不?

网友:
有带轴承外壳一套买的,又不贵,为何为自己找不自在

网友:
曾经也有打算用胶固定   但还没想好怎样防止胶  从轴承底部渗进轴承
用胶固定  对轴承散热肯定不利,尽管知道有轴承壳体  但需要买了实物测试匹配
后来看到有同型号的轴承风扇电机可买  就一步到位了

有时候家庭DIY作业 也要有家人理解配合才好
否则就要选择快速简单处理的方案  让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
要保证同心及同轴度

网友:
方法不错,不过用胶粘轴承不是一个好选择,还是买一套轴承外壳比较安逸。

网友:
感觉胶粘的过一阵子会脱

网友:
还能用胶固定,方法不错

网友:
用胶来粘轴承,太不可靠了吧

网友:
文字看了三遍才看明白,图片一看就懂。6啊,论坛果然能人辈出。
虽然我刚折腾了一遍,我决定按你的法子再折腾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