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杰理芯片蓝牙耳机蓝牙播放音乐电流声很大

楼主(2025-05-29):
杰理芯片蓝牙耳机,杂牌的,近来碰到这么个问题,就是用蓝牙播放音乐时,电流声很大,就感觉信号连接不好,像耳机离着手机很远的感觉,但是切换到sd卡模式时,播放音乐没有任何问题。图上有个点是那个天线的过孔,我用烙铁焊过,不是缺元件

网友A:
检查电容是否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容是否漏电

好的大神,等回去检查看看

网友:
极大可能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B:
找到原因再发一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原因再发一贴

等找到就在这里回复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容是否漏电

大神,昨晚逮空测了一下,用的万用表2m欧档,没查出漏电,也不知道是否查的不对,电容都非常小,不是还得都拆下来测吧?我拆下来一个,测了也没事,然后耳机开机也不受影响,音质还是很差

网友C:
可能是地线的问题, 布线没有走好线吧
把离得远的地线用飞线焊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地线的问题, 布线没有走好线吧
把离得远的地线用飞线焊一下试试看

您是说接耳机单元的地线吗?那个线是有两个,左右耳机各一个,测试是互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是说接耳机单元的地线吗?那个线是有两个,左右耳机各一个,测试是互通的 ...

测试肯定是通的, 不然就出故障了, 现在的问题是有干扰
布线不好的时候, 有些部分的地线会起到天线的作用, 接收外部信号
所以并不是互通就没有干扰
为了改善干扰情况, 应该是把这部分地线更好的接地
所以你可以试试用导线连接各个不同位置的地线, 加强互通, 也许可以消除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肯定是通的, 不然就出故障了, 现在的问题是有干扰
布线不好的时候, 有些部分的地线会起到天线的作用, ...

好的大神,今晚回去逮空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肯定是通的, 不然就出故障了, 现在的问题是有干扰
布线不好的时候, 有些部分的地线会起到天线的作用, ...

蓝牙模式下,那个声音就是很差那种,一度以为是左右声道的音频线接反相了,但是切换到sd卡模式后播放音乐声音是正常的

网友D:
没必要折腾,几块钱的东西
蓝牙和mp3是一个DAC出来的,mp3正常蓝牙不正常应该是芯片里面蓝牙的部分坏了,垃圾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肯定是通的, 不然就出故障了, 现在的问题是有干扰
布线不好的时候, 有些部分的地线会起到天线的作用, ...

昨晚又试了一下,分开布线也不行,估计就是芯片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折腾,几块钱的东西
蓝牙和mp3是一个DAC出来的,mp3正常蓝牙不正常应该是芯片里面蓝牙的部分坏了,垃 ...

估计就是您说的情况,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