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心云oect固态SSD改3.5寸机械硬盘

楼主(2025-05-29):
最近淘了一个网心云的OECT,原装只能接ssd固态,想做一个有几个T的文件服务器,固态太贵,想着手上好几块4T的机械硬盘,直接开整,只要解决12v和5v的供电应该就可以了。

有想法得付出实践,下面就是供电电路

以上供电连接仅供参考,5v供电也可以从原来SSD那里接电,我为了布线方便就从usb这里接电了。

需要准备的东西
1.sata数据线公母头的
2.sata供电线,至少30cm,短了不行。

给大家展示下最后的成品吧。

自行刷机,这个4T硬盘想干啥干啥,我来放小电影的

网友:
改的挺巧妙的

网友A:
这东西瑞芯微RK3566,估计是不便宜
楼主刷的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瑞芯微RK3566,估计是不便宜
楼主刷的什么系统?

现在不到100块钱,刷armbian,很稳定,可玩性也很高

网友:
硬盘平放,四个角粘小胶垫或者泡沫,又稳当又安静,我小机箱没有3.5硬盘位就是这么放在底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不到100块钱,刷armbian,很稳定,可玩性也很高

你的3.5英寸硬盘是7*24不间断工作?
还是设置了可以休眠?

网友B:
请问下原装的2.5寸硬盘位,可以装2.5寸机械盘吗?厚度9mm的?

网友C:
硬盘直接接电源供电的话,会不会失去休眠功能?回会续不断的工作。

网友:
还能这样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原装的2.5寸硬盘位,可以装2.5寸机械盘吗?厚度9mm的?

只能上7mm的盘,把硬盘仓的那些条条割掉就能上9mm的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直接接电源供电的话,会不会失去休眠功能?回会续不断的工作。

休眠与否是系统控制的,只要在系统中中做设定,是可以的,poweroff可以对硬盘断电,说明直接接电不会影响硬盘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3.5英寸硬盘是7*24不间断工作?
还是设置了可以休眠?

可以设置休眠的,

网友(2025-07-16):
请问楼主,找个硬盘盒直接插在USB口上不能使用吗

网友:
哇哇哇。改得真好

网友:
标题题意搞错了,应该是改主板支持机械。

网友:
楼主你整天挂载的小电影我能下载得到么?

网友:
改的挺好,就是不知道这个 用做文件服务器 以及照片备份 会不会卡

网友(2025-08-24):
我还是整一个外壳吧,毕竟硬盘比机器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