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淘宝9.9包邮温湿度计拆解

楼主:
9.9包邮是不带闹钟的款式,带闹钟貌似还要贵一块多。

这玩意我本来以为有改造潜力来着

俩节7号电池供电,背面还有一个空着的typec接口
拆开,牛屎主板,很正常,做工一般吧

最蛋疼的是电路板
我先说一下这玩意怎么分等级的
1:最基础的
温湿度,时间,万年历(这b笑脸显示不能算功能)
2:高一等级的
增加闹钟+蜂鸣器
3:再高一级
增加背光功能
4:最高等级
增加typec口充电+锂电池供电

现在来看看这个电路板

我的是等级2,带蜂鸣器闹钟功能
然后,LED背光触摸电路,锂电池充放电管理电路都是空的。反正别想转空子属于是

楼主:
1:背光触摸开关相关电路
2:typec+锂电池充放电管理电路
3:闹钟蜂鸣器相关电路

精准阉割

网友:
果然比最小的多了不少料 ,没买过这款大的 。

网友:
充电 立式6pin typec+4054+6206,触摸ttp223,应该是这样

网友:
只要数据正常反应就是不错的

网友:
这款闹钟不错的,以前买过

网友:
这样也挺好,省得到手后折腾半天加上零件实现功能了,它很容易就挂了

网友:
没买过这款

网友A:
看看时间误差大不大,误差大也得改

网友:
没有用斑马的排线,
好评。

网友B:
试试把锂电池充电管理补全,改好后和高配版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把锂电池充电管理补全,改好后和高配版差不多。

其实焊好typec后,飞线到1块钱一个的锂电池充电小板就行了,目前不清楚锂电池给主板供电的电路有没有缺零件

网友:
牛屎的不值得折腾

网友:
那个白色的是湿度传感器?

前不久进了个机械的,3元

网友:
仅供参考,也不错。

网友:
看着很好,就看能用多少年了,反正我觉得价格偏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时间误差大不大,误差大也得改

还行吧,用了一周,没发现很大的误差

网友:
我们这湿度才17%

网友:
我觉得显示屏不是斑马这就好。
时钟靠晶振,温度和湿度靠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