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不能开机,却能当有线交换机,什么原因?

楼主(2025-05-29):
一个K2路由器服役多年,突然不能开机了,拆开看到多处氧化。
用刷子蘸无水乙醇清洗,吹干后测试DC-DC部分,各路供电都正常,还是不能开机。
但插入网线测试,能当做有线交换机使用。拆掉闪存,一样能做有线交换机使用。
闪存重新刷入固件,还是不能开机。
把主控和内存用风枪吹了两分钟,还是不能开机。
连闪存都不用,不能开机,居然能当交换机使用,什么原因?

网友:
百兆的交换机吧

网友:
肉眼可见的腐蚀,闪存旁边的小元件看看是不是失效了

网友A:
因为还能供电,而集线器正好只需要物理不损坏就行,不用软件支持。你可以理解成:把插在不启动的这个路由器端口上的两条网线,视为没有通过任何设备,就直接对应连接起来成一条。也就说,两条网线,此时视为两截,然后两截接成一条的样子。

网友:
闪存附近腐蚀严重

网友:
为什么腐蚀了呢 ? 潮湿 ?进水?

网友:
什么环境竟然像老鼠尿

网友:
我搞了一台K2P芯片损坏,也是拆了芯片想当交换机来的,结果不开机。。。

网友:
想起我还有一台全新的k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还能供电,而集线器正好只需要物理不损坏就行,不用软件支持。你可以理解成:把插在不启动的这个路由器 ...

谢谢科普,原来如此。路由器上电几秒钟,电脑网络就连通,真是一根网线的效果。

网友:
我也有全新的k2 k3 k3c各一台留做纪念

网友:
手里好几台K2

网友:
交换机跟系统无关,没固件不影响这部分功能...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网友:
一通搞后怕是废了?有示波器可以测一下闪存看下有没有读取

网友:
交换机芯片是独立的………………

网友:
在什么样的环境使用的?

网友:
正常啊。不能启动的可以,只要能上电。

网友:
还能这样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还有人用K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