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启航-图形化编程系统的问世

楼主(2025-05-29):
这段时间STC的ISP软件迎来了史诗级的更新,增加了图形化代码生成工具。
下载最新的ISP软件就可以在这里看到Aicube的字样,STC新出的单片机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强大,
很多代码如果手动的用寄存器配置费事费力,之前就在说什么时候能出一款代码配置工具就好了,
这不是他来了,用法其实也非常简单,没有看说明书基本上第一次用就可以懂个大概。
注意:开始使用前必须更新头文件,话不多说,先上图!

正式使用步骤如下:
1.先打开软件,点击ISP软件上的AiCube的按钮即可,主界面如下:

2.新建工程

3.选择项目配置,一般默认即可

4.选择和设置IO口,多种方式均可配置模式(单片机的图片上左键单击引脚可以选择引脚功能,右键单击引脚可以选择引脚模式)

5.选择其他外设的功能

6.配置外设功能的具体信息,对应的功能打钩之后即可开始修改具体信息

7.全部设置完成之后,即可导出代码,导出完成后自动打开代码的工程

8.自动生成的KEIL文件如下:

看到在主函数里面已经把初始化的代码都包含进去了,
只需要自己写用户函数就可以(代码里还自动生成了软件延时代码)
9.添加用户代码,并编译通过:

10.这样就可以将HEX文件导入ISP软件下载了!可惜手边没有带单片机,不然还可以测试下。

不得不说,这个软件真的方便快捷好用,尤其是前期画原理图分配引脚的时候,写代码生成外设驱动的时候,是非常好用的神兵利器~

网友:
stc非常棒!国货之光!

网友:
越来越智能了 ............................

网友A:
AI8052U啥时候能买到啊,想用它的内置DAC来做许老师电桥呢

网友:
像不像天问软件?

网友:
程序猿的饭碗含金量越来越低了

网友B:
适配STC全系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8052U啥时候能买到啊,想用它的内置DAC来做许老师电桥呢

AI8052U预计7月份出来
2024年推出的8051U, 管脚基本兼容许老师的电桥方案的主控STC12C5A60S2.
LCR 电桥,移植,辛苦费RMB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适配STC全系列了吗?

目前支持一下系列:

很多新产品管脚都是兼容的,可以在可视图形化进行IO配置:

网友:
这个很好用,缺点就是如果启用USB,只能用官方lib库,不能用纯C代码,这个的确不实用

网友:
支持国产单片机

网友:
因为我没用过图形软件,一直感觉很陌生。这回有图有真相、很好的教程,按照步骤应该可以试试了。也希望软件能够囊括更多的芯片型号、更希望STC最终开发出自己的编译软件就完美了。

网友:
试用了一下,可以较快建立构架,特别是对所使用CPU的标准外设。也有缺点。本来一目了然的一条语句,转了几个弯。虽然可以使用,但日后检查、扩充却不直观。可以在此框架的基础上再修改模块为自己熟悉的语句。根本性的变革没有,不能期望过高!

楼主:
开源用 AiCube 配置硬件 I2C 点亮OLED12864 的范例
===STC8H8K64U, Ai8051U

网友:
谢谢分享~这样配置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8052U啥时候能买到啊,想用它的内置DAC来做许老师电桥呢

马上到货了,可以联系业务要样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I8052U啥时候能买到啊,想用它的内置DAC来做许老师电桥呢

用它来做那种电桥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