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闲不住,拆个胎牛的胎压监测主主机

楼主(2025-05-29):
18年的产品,吃苦耐劳,这几年没误过事,几次被扎都及时报警。这应该是显示电路

电池都烂了,还在坚持工作,精神可佳

配个75度温度控制器,品牌还是考虑比较周全

温控管下面是太阳能充电控制芯片

找了半天没找到震动传感器

网友A:
长毛的弹簧不是震动传感器吗

网友:
电池鼓包了?

网友:
就是车内高温比较难搞

网友:
有个胎压监测还是很方 便的

网友:
充电管理 不好吧,弄的电压高了充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毛的弹簧不是震动传感器吗

那是蓝牙天线

网友:
软包锂电池在这里面就长寿不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该换换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B:
这电池是鼓包以后又放了气的?

网友:
貌似有两个弹簧,震动后其中一个弹簧碰到另一个弹簧,然后接通电路报警,会不会是这样呢?

网友:
设计很巧妙

网友:
再次看到这么复杂的胎压检测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是鼓包以后又放了气的?

老司机老司机老司机老司机老司机老司机老司机老司机老司机老司机老司机老司机老司机老司机老司机老司机老司机

网友:
试试换3串镍氢电池,2串法拉电容等替代,比锂电池耐热。

网友:
是自己加装的胎压传感器吗、影响轮胎动平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