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兄弟DCP-T220喷墨打印机并清洗喷头

楼主(2025-05-29):
项目组前两年买的喷墨打印机,一直挺好用的,因为黑色墨汁消耗量太大,买了不知名的黑色墨汁,又因为放置了三个月没有使用,导致打印头堵了。用自带驱动软件深度清洗N多遍无果,领导说:要不你研究研究?,我说那感情好啊,在这一呆就几个月,除了拆过切割机,手都生疏了,吃完午饭连午睡都免了,麻溜的拿回宿舍,准备好螺丝刀,说干就干。因为房间比较暗,搞了个插座灯头,加个泡。哈哈

打印机外观,机器比较大,带扫描功能,普通使用还行,批量扫描会累死人。

黑色有问题

打印机铭牌

打开扫描盖有清洗喷头演示图

后部卡纸了可以打开把纸抽出来

打印机从后部拆四颗螺丝,然后把控制面板向上撬开,拿出按键板,下面还有两颗螺丝,拆下扫描供电,数据线,按键板就可以把整个上盖拿出来了。
还是很简单的,拆之前把以前的黑色墨汁全部倒了。在清洗黑色,彻底把以前的墨汁去掉。

拿下上盖的机器

这个时候能清晰的看见喷头,右侧黑色大大的那个,这时候喷头还不能拿出来,要转左上角的大齿轮,转到一定时候向左推喷头,就能移动了,然后再把喷头皮带,一个带刻度的编码条?拆下来。喷头移动到左侧带凹槽的地方,就能把喷头拿下来了,这一块需要点巧劲哈。

拆下喷头上盖

喷头的样子,看着好复杂,想着清洗不了就买个新的,某多查了下,一个这玩意要一百多块钱。还挺贵的,这个打印机二手价格都值不到那么多钱。

这个叫啥?抽墨清洗系统?

主板部分。

清洗过程也简单,找了个小盒子,放的开水,把喷头放里面泡着,泡了三次感觉差不多了,开始安装。安装过程没啥大问题,就是那个带刻度的塑料条实在是头痛,装了好几次才装回去,弄了点油,拿纸擦干净了。

未安装上盖的扫描系统,直接开机,打印,奶奶个熊的,卡纸,试了十来次都是卡纸。头都大了,又是下载驱动,又是搜教程,没有人说这个,是不是把编码盘还是什么东西弄坏了,检查了好几次。没啥问题呀,装机再试试。清洗几次黑色,直到把墨汁吸到喷嘴,再打印还是不行,卡纸,换点新的纸。

拔电源,出去溜一圈回来再说。打印测试,居然好了,黑色的也正常了,打印点文件试试,黑色也正常了。修好了,大功告成。
其实修这个没啥成就感,拆机是最麻烦的,每个品牌拆机方法都不一样。
最近老挝开始进入雨季了,一天一场雨。

网友A:
喷墨的比激光的还麻烦,敬而远之

网友:
我怕拆开,里面好多废墨,一手黑的,几天才能洗干净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墨的比激光的还麻烦,敬而远之

+1,是这个理...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网友:
喷墨的就要经常用,不然堵定了

网友:
喷墨的机器就应该像比亚迪学习,定期自己启动运行保养。。。尤其是半夜。。。

网友:
第一,喷墨要经常用。
第二,拆开清洗后,一定要等一会儿,等待墨水张力释放稳定后,才行。就好比蒸馒头。发面需要过程

网友:
这种太费时保养了,还是激光的方便

网友:
打印头才100多啊,那不算贵吧

网友:
喷墨打印机不好玩,手头上三台,陆续故障修不好,最老的一台都没有WIN 10 的驱动程序

网友:
喷墨最好是天天都用,使用费用比激光的要省。最大优点可以打印彩色。缺点是会堵!

网友:
手艺不 错,打印机不容易拆修

网友:
真的是大开眼界了

网友:
手艺不错,打印头喷嘴确易堵

网友:
我是用那个改装连供的那个针管直接抽墨盒

网友:
以后可以拆机参考,正在用DCP-T425W,外观结构都一样的,不过你这个阉割了WIFI功能/看到电路板上有预留WLAN接口。这个打印机如果不用也可以插着电,会自动定期清洗喷头,或者每礼拜插电半天。

网友:
喷墨的好像就得经常用比较好,时间长不用就容易堵

网友:
兄弟牌的打印机,还是不错的,就是贵,市场好像不太大

网友:
喷墨的打印机不要关电拔插头就行了!
有电,就不会干油墨,堵打印头!
经验之谈,不信可以略过

网友:
昨天我刚弄了一台,别人给的,满手是墨,还是我的激光好点,但是承认一下,激光彩色确实如网上说的,色彩没有喷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