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5元可摺叠可更换电池的手持小风扇+改成可以直接使用平头18650

楼主(2025-05-29):
DD平台券后$5元买的
使用的还是无刷电机,风力一般,没有立烁大
可更换电池设计,可放两节18650

直接开拆

原本的正极电池片是全平的,没有突起,所以不能直接使用平头电池,非常不爽

直接更换正极电池片为突起的那种,现在可直接用平头18650了

网友A:
不错,电池片平时可以备一点

网友B:
换成带凸起的,或者用小弹簧。。。电池仓方便呢

网友C:
小风扇可更换电池很方 便

网友D:
这个都想得出的赚钱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电池片平时可以备一点

我之前改别的东西时买了几套,刚好现在合用
我发现有不少的厂家都刻意想人用尖头的,可能是为了卖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带凸起的,或者用小弹簧。。。电池仓方便呢

小弹簧应该没有突起的电池片好用
这种小风扇就是能换电池的才爽,可以无限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风扇可更换电池很方 便

可惜可换电池和无刷同时存在的小风扇不多

我还有一个立烁也是可换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都想得出的赚钱工具。。。

就是想人买他家的尖头电池

网友E:
用球头的扳手+锤子把正极触片砸个圆坑出来就行了,砸的时候下面垫块木头,松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球头的扳手+锤子把正极触片砸个圆坑出来就行了,砸的时候下面垫块木头,松木最好 ...

没有这工具,我感觉我直接换电池片更简单

网友F:
现在这小东西特别流行,看学生们都有这东西,我家也买了两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惜可换电池和无刷同时存在的小风扇不多

我还有一个立烁也是可换电池的 ...

立烁的风扇品质没问题,外观和设计感觉差点意思。

网友H:
这个价位还是无刷电机,用得上的话还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球头的扳手+锤子把正极触片砸个圆坑出来就行了,砸的时候下面垫块木头,松木最好 ...

我也这么想的,但嫌拆起来麻烦就没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这小东西特别流行,看学生们都有这东西,我家也买了两个

天气热,拿个小风扇降降温比较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立烁的风扇品质没问题,外观和设计感觉差点意思。

纯直的手持风扇,外观很普通
优点是可换电池+可用平头18650+typec充电,风力也大
十几块还是无刷电机,我觉得性价比还是不错,比那些几十块甚至百多元还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这么想的,但嫌拆起来麻烦就没动手。

有的弹片背面有倒刺,拆的时候是有点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价位还是无刷电机,用得上的话还不错。

现在天气那么热,肯定能用上

网友:
看起来不错,我也去下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