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把高电压恒流灯改成12v

楼主(2025-05-29):
家里有个灯,8个小灯片串联,每个灯片是2并3串5730灯珠。这种大串联,有个2个led坏了就整个灯不亮了。
先换成12v恒压开关电源供电,然后每4片并联一块dc恒流模块1.2a恒流供电。
dc恒流均匀下来,每两个并联的led灯珠总电流300ma了。原高压恒流驱动应该是280ma的。
所以还考虑要不要这样改造。
备选方案:
每片灯板串10欧电阻直接全并联接12v供电。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了。总共8个10欧电阻,分别串联到灯片,每灯片240ma。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探讨一下串联还是并联的技术优缺点。

网友:
可以,把8个小灯片改成并联、不要串10欧电阻了,换个低压恒流驱动或用个12V电源、适当升降压、控制电流合适就OK。

网友A:
买一片12V的灯板换了就是

网友:
少一串问题不大!

网友:
分别串当然好,费电阻和散热问题还有手工时间,在工厂这是要考虑的。

网友:
电压调低2v就行了

网友:
经验发现:1.单串LED灯电流不宜大于300MA,否则发热量大,寿命短。2.多串LED灯珠方式降低限流电阻阻值,可提高功率因素。

网友:
直接计算用几个灯珠串联好了,不要加电阻了

网友:
有点麻烦了

网友:
淘宝有卖插脚的那种射灯驱动板,挑200ma左右电流的,十来个才几块钱,够用了。这种灯珠电流不能太足,两并不超220ma寿命会比较长

楼主:
5730 灯珠用于灯具时,两种供电方式各有优缺点,以下是详细分析:

两个并联后串联恒流供电

• 优点:

• 电流稳定:恒流供电能确保每个灯珠的电流保持恒定,不会因电源电压波动或其他灯珠的故障而改变,从而保证灯珠亮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有效避免灯珠因过流而损坏,提高灯具的可靠性和寿命。

• 易于扩展:如果需要增加亮度,可以方便地在每个支路中添加更多并联的灯珠,只要不超过恒流源的最大电流限制即可。

• 缺点:

• 驱动成本高:需要使用恒流驱动器,其成本相对较高,且每个支路都需要一个恒流源,进一步增加了成本。

• 散热要求高:恒流源在工作过程中会产生热量,需要较好的散热措施来保证其稳定性和寿命。

• 驱动器故障影响大:一旦恒流源出现故障,会导致整个支路的灯珠无法正常工作。

全并联用 12V 恒压供电

• 优点:

• 成本低:使用普通的 12V 恒压电源即可,成本较低,电路结构简单,易于实现和安装。

• 灯珠独立工作:每个灯珠都是独立并联在电源上,一个灯珠损坏不会影响其他灯珠的正常工作,可靠性较高。

• 散热较好:由于电源提供的是恒定电压,灯珠的电流相对稳定,自身产生的热量较少,散热问题相对容易解决。

• 缺点:

• 电流不均:LED 灯珠存在参数离散性,直接并联时,每个灯珠的实际工作电流可能不同,导致亮度不一致,影响照明效果。

• 电源电压要求高:需要确保电源电压的稳定性,如果电压波动较大,会影响灯珠的电流,进而导致亮度变化甚至损坏灯珠。

• 不适合大规模应用:当灯珠数量较多时,并联过多的灯珠会导致总电流过大,对电源的要求较高,增加电源的负担和成本。

总之,如果对灯具的亮度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较高,且成本允许,建议选择两个并联后串联恒流供电的方式;如果成本有限,且对亮度一致性要求不是特别高,可选择全并联用 12V 恒压供电的方式。

大模型的回答,恒流灯珠坏可能还是要从灯珠寿命来考虑。恒压,个别灯珠坏了,因为是并联,灯还能部分亮,可以给个维修缓冲,不至于全黑。

网友:
11楼讲的太有道理了,所以从市场上买的LED灯,有串联灯珠的,也有并联灯珠的,各有优缺点;我觉得,还是从灯的使用寿命和可靠性来考虑是串还是并。你是要12V低压供电,肯定是并联。

楼主:
两路恒流供电,一路灯珠坏了,还可以有一路继续。

网友:
稳压电源+限流电阻的很多在用,说明靠谱。
恒流驱动多是LED串联的~若并联后恒流驱动,其中一个LED断路其余的会面临危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片12V的灯板换了就是

这可是最简便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