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VGA+USB线是什么设备上用的?

楼主(2025-05-29):
捡到一根崭新的数据线:
黄头是VGA,蓝头是VGA+USB,这根线是什么设备上用的?

网友A:
一分二vga键盘鼠标切换,kvm切换器。

网友:
在哪捡的?发个坐标过来

网友:
两个主机一个显示器,这是切换器上用的。

网友:
KVM上用的,我的电能上就装了。这个只是连接线,设备没有一起捡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二vga键盘鼠标切换,kvm切换器。

将黄色插到KVM切换器上,测量USB接口的正负极的阻值为∞,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切换器已经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黄色插到KVM切换器上,测量USB接口的正负极的阻值为∞,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切换器已经损坏? ...

不可能是1分2的切换器,如果是切换器的话,那1分2至少要有三个VGA头。
USB插电脑上有什么反应?是不是出了一个usb串口啊?

网友:
KVM线,黄色插KVM主机,蓝色插电脑主机,usb插电脑,传输键鼠指令,没有配套KVM主机的话,这线没有什么特殊作用,直接当vga线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