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7805构成正负5V电源,这个原理图可行吗?

楼主(2025-05-29):
想用两个7805给许老师电桥供电,这样简单些,网上找了个图,不知道原理是否可行?懂的大神讲讲

网友:
不行吧。。。。。。U12哪有工作电压。
电桥不要很大电流吧,直接两个5v的稳压管?

网友A:
好像是不行,否则就没必要有7905这个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不行,否则就没必要有7905这个器件了

好像确实不行,有人试验过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389776-1-1.html

网友B:
弄不了,如果电流不大的话可以双电容电阻稳压二极管组分压,你这个电路不靠谱!
也可3055改隔离变压器后输出正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不了,如果电流不大的话可以双电容电阻稳压二极管组分压,你这个电路不靠谱!
也可3055改隔离变压器后输 ...

帮忙看看这个图可行不?

网友:
不行吧!U12IN12V,OUT接地GND也接地,输出-5V哪来的?

网友C:
可以是可以,但是看着样子就很“土”,现在都是DCDC流行的年代了,你还弄LDO稳压?这效率简直了.............

还有想必你费劲心思弄得正负5V电源想必是给某些运放或由双电源供电的用电器使用的吧?若是那么你有考虑过压摆率的问题么?某些精密运放你弄7805,电压波动会导致运放也跟着摆,即好像叫什么共模噪声什么的(装B一下^_^),建议还要加套跟随器,但是这么搞你还不如直接用dcdc或专用正负电源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是可以,但是看着样子就很“土”,现在都是DCDC流行的年代了,你还弄LDO稳压?这效率简直了........... ...

DC-DC有噪声和纹波问题,想用几节锂电池串联后用LDO得到正负5V,这样可以排除噪声和纹波的影响,看到DIY LCR的真实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这个图可行不?

这个感觉也不行,应该是双电源输入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这个图可行不?

也不行的。。。。。。

网友:
有负压LDO 7905的呀,配合7805杠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帮忙看看这个图可行不?

出不了-5伏!7905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D:
找个抽头变压器很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不了-5伏!7905无法正常工作

我去,网上这些文章都是瞎搞,发的原理图都没有验证过就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抽头变压器很难吗

不想用变压器,我想用四节18650串联得到纯净的直流电,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从这个直流直接生成纯净的正负5V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想用变压器,我想用四节18650串联得到纯净的直流电,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从这个直流直接生成纯净的正负5 ...

完全没必要,很多情况不需要纯净,就像社会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网上这些文章都是瞎搞,发的原理图都没有验证过就发了

哈哈,ds告诉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没必要,很多情况不需要纯净,就像社会一样

我需要做一个对比,比如纯净供电和DC-DC供电测量同一个东西的对比,看看差异有多大,这样就能了解到底需不需要或者哪种DC-DC供电效果更好,一开始不想被噪声干扰影响

网友:
L7905吧,直接用了不要变压器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