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米65w充电器维修二

楼主(2025-05-29):
今天把外边的保护罩全部拆开了,看到延时保险丝有明显烧痕,万用表测试不通,确定是坏了,规格是3.15A 250V。
让我不明白的事,之前看着像明显炸痕的地方原件都有,这是对此图。上为正常版

难道是另外一面电容的原因?看了看也没发现异常

这就奇怪了,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子的呢?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
烧保险,概率最低的原因是保险本身的问题,换个就好了
大概率后级有短路啊。。。不一定都要给你好看才坏,说不定这个脾气好,不炸,也坏

网友:
又是这样的黑色板子,维修起来不好跑线路。

网友A:
炸保险大概率是前级短路。如果不是普通进水打火炸的,那大概率mos管烧了。基本没有维修价值了。你这里可以确定是mos管短路了的,几个电流检测电阻全部完蛋,R119应该是mos管驱动电阻,也黑了,高压进控制芯片,一般情况也坏了,有经验的维修人员就算看着没坏都要换这颗控制芯片的。

总结最贵的两颗ic 一定坏了,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B:
可能是进水或潮湿后,电弧打黑的。如4楼说的,先判断IC有没坏,或有无短路情况。如果无短路情况,再更换保险(或用细铜线短接保险两端),通电试试。说不定能修。

网友:
看不清标号的全炸了

网友:
看看就扔掉,别想修复这种事

网友:
小米这个玩意儿还挺堆料啊,电容都用了一大把

网友:
不太好修线路难跑

网友:
就象4楼说的一样,炸的元件有点多,没有修的价值了,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保险大概率是前级短路。如果不是普通进水打火炸的,那大概率mos管烧了。基本没有维修价值了。你这里可以 ...

感谢大佬精彩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C:
保险断,不是好事,前级那个电源芯片四周都黑了,应该是短路了吧。用表测一下电容两端,ic各脚,管子,看看数值咋样。另外这黑板,劝你别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断,不是好事,前级那个电源芯片四周都黑了,应该是短路了吧。用表测一下电容两端,ic各脚,管子,看看 ...

嗯,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进水或潮湿后,电弧打黑的。如4楼说的,先判断IC有没坏,或有无短路情况。如果无短路情况,再更换保 ...

lc怎么测好坏?

网友:
黑板子加烧黑的地方考验眼力

网友:
1.看外观,IC和外围电路、元件是否有烧蚀痕迹。2.测量引脚和外围元件,是否短路、开路和变值。3.测量供电、输入和输出电压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