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环牛+养生壶发热盘=拆LED灯板

楼主(2025-05-29):
上回书说到N年前从功放机里拆出两个环牛,体积不小,估计功率每个在百瓦左右,次级有多绕组多电压输出,本以为两个环牛是一样的,但这次仔细看了下,其中一个环牛多出一组9V绕组。

功放里拆出来的对牛,以为是一样的,结果是不同的,其中一个环牛多出一个9V绕组,绕组线都很粗。

把两个环牛的所有输出绕组都串起来,得到一个110V电压。

养生壶玻璃壶体破了,遗下一个发热盘,标称800瓦的。

量了一下阻值,57.8欧。

将两个环牛串联得到的110V电压加到发热盘上,很快就可以拆铝基板上的LED了。

效果真不错,随便拆焊都可以。

算下来功率达到200多瓦了,烧了一会儿,环牛没有升温。

环牛绕组有多种电压输出,全部串联电压就达到110V,如果使用中间抽头,可以得到很多种电压组合,适合用来调温。

这种弄法比较安全,相当于是隔离电源,通过调压来调温也很方便。

楼主:
养生壶发热盘真是个不错的选择,大小合适,颜值不低,功率不大,最关键的是不花钱也能很容易获得。

网友A:
这个调温怎么搞,我也有个杯体破损的煮茶壶,能用起来最好了。

网友B:
为什么我弄得PCB糊呢

网友C:
关键发热盘200℃下能坚持多久,感觉容易坏,拆贴灯珠我一般设置220摄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调温怎么搞,我也有个杯体破损的煮茶壶,能用起来最好了。

环牛输出电压可以自由组合,最高110V,最低5V,通过改变电压实现发热盘调温,在想用老式电扇的档位开关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发热盘200℃下能坚持多久,感觉容易坏,拆贴灯珠我一般设置220摄氏度

我这直接化锡,温度估计在三百度以上,不知道能坚持多久,但发热盘里面就是电热丝,以前用电炉做饭,那电炉丝发热温度就更高了,还是裸露在空气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弄得PCB糊呢

功率大了温度高了。

网友D:
干工作就要有牺牲,怕什么!!!

网友:
养生壶底盘还能作焊台,创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工作就要有牺牲,怕什么!!!

对头,烧坏了再到垃圾站讨一个就是了。

网友:
好好好,也让我饱了一下养生壶发热盘的样子了。

网友E:
其实220V半波整流就行,再加个可控硅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220V半波整流就行,再加个可控硅调整一下。

这是隔离电源,而且还可以调低电压实现调温。

网友:
看着发热盘加热效果还不错

网友:
还是ptc简单方便

9v电压估计是原功放保护电路用的

网友:
变废为宝了

网友:
风马牛不相及的让你给连一块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头,烧坏了再到垃圾站讨一个就是了。

我感觉用时间不会久!这种养生壶发热盘正常使用时,最高温度也就100度,就算干烧可能180度,再高温度保险就烧断了!你去掉保护电路,烧到200多度,有点风险,我觉得。用那种不加水可以干烧的发热盘安全一些……

网友:
两只环牛次级串起来,这9∨的线组一般是供前置供电的,电流不大,注意别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