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自制MICRO USB的2米两芯的充电线,用什么软的护套线好?

楼主(2025-05-29):
DIY自制MICRO USB的2米两芯的充电线,用什么软的护套线好?

硅胶线,要贵一些,但不耐刮。
成品的2米线,都太细了。压降太大。

网友:
硅胶线挺好的,你还要怎么刮?

网友A:
这么柔,那么软,明天送楼主去北朝鲜

楼主:
0.3平的护套线,应该很不错。0.2的都可以了

网友:
对,就用图片中的特别柔软的那硅胶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柔,那么软,明天送楼主去北朝鲜

不明白,,柔软了为什么就要“明天送楼主去北朝鲜”?

网友:
去找以往的正规诺基亚充电器的线,柔软,皮薄馅大,内阻还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柔软了为什么就要“明天送楼主去北朝鲜”?

朝鲜都是硬汉,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朝鲜都是硬汉,哈哈

错,那里恰恰是软人多于硬汉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错,那里恰恰是软人多于硬汉子。

哈哈,你得看部位,比如嘴巴位置

网友C:
MICRO USB 接口探针耐电流不大,纯2芯0.75平*2的红黑平行线就行.毕竟双芯没有快充协议没有啥传输压力.

网友:
看跑多大电流了吧,不过一两米的长度,差不多就行吧,
楼主要求比较高吧

网友:
可以买无氧铜的多芯电缆。

楼主:
现在用的是成品2米线,比较起其他的线,电流小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CRO USB 接口探针耐电流不大,纯2芯0.75平*2的红黑平行线就行.毕竟双芯没有快充协议没有啥传输压力. ...

双芯有快充协议的,10年前联发科的手机就支持。不知道是不是mtk-pe

网友:
用硅胶线就可以柔软耐用

楼主:
有很多外皮比较好的线,不用硅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成品2米线,比较起其他的线,电流小了很多。

给楼主提个建议,楼主可以买单根的硅胶线,外面套个编织网。我都是用这种编织网自己做插排线,线径可以自己选1.5平方毫米三根线,挺方便的,网上有卖最窄2mm宽的,比较时候做大电流充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你得看部位,比如嘴巴位置

嘿嘿,黑话黑话,鉴定完毕。

网友:
拖链电缆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