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FMD辉芒微FT61F023 数控电源简易版

楼主(2025-05-29):
事情的原由是我那台可调电源不知什么原因,电压会突然变大,在烧了几块芯片后,我决定做一个可调电源,
所有材料都是用手上现有的,电感都是自己绕的,画图打板回来就组装,

电源部分用这个24V开关电源,

可调部分用了LM2596-adj 画图的时候还把1N5822封装画错,以为是普通二极管,焊板时才发现1N5822个头大很多,
只能焊到背面了,5V供电本来要用78L05 没找到就用L7805代替了,脚位不一样,所以也焊背面了,

这个可调原理就是由单片机输出PWM 加到反馈引脚,当输出PWM越高时,输出电压越低

在程序中我限定了占空比可调范围约为5~95%  输出电压约1.5-24V

输出电压越低,PWM占空越高

输出3V时

输出5V时

输出12V

SOP16的单片机 14个I/O口

ADC检测电压占一位,PWM输出占一位,LED3位数码管显示占10位 还剩2个口分配给2个按键,一个加,一个减,长按时每秒加或减10个占空比,
然后做了保存功能,这次设定的电压下次重新上电时自动载入。

网友:
好啊,虽然简易的,但做得很不错。

网友:
没看到程序是咋样的啊,有源码看看不?

网友A:
LM2596 太辣,对不起折腾的功夫,起码上  XL401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M2596 太辣,对不起折腾的功夫,起码上  XL4016

讲的很对。XL4016。不过这种方式调节,可能不如可调电阻。波纹会很大。

网友:
还以为是直接改431,原来是加可调模块,玩的66

网友:
从51单片机改道FMD了
向你学习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盼望楼主能开源电路原理图还有源代码,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讲的很对。XL4016。不过这种方式调节,可能不如可调电阻。波纹会很大。

认同你的看法,XL4016 具有低纹波、线性与负载调整率较好的特点,能提供更稳定的输出电压
数控更精确一般都是有DAC来输出更精确的电压,不过楼主方案简单廉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认同你的看法,XL4016 具有低纹波、线性与负载调整率较好的特点,能提供更稳定的输出电压
数控更精确一般 ...

其实可调难在恒流。调压是最基本的。

楼主:
这个的确做的有点简单,都是手上有什么料就用什么,手上正好有LM2596-ADJ 就是它了
实际用起来还行,特别是EEPROM保存功能,上电就是上次设定的电压,
早一段时间做的定时插座,实际用下来也很好用,设定好时间后,EEPROM保存下来,
下次上电按开始就行,比买的还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盼望楼主能开源电路原理图还有源代码,让我们学习一下

这个目前还不完善,缺少电流指示,每次用都要串个万用表,我想加个电流指示,单片机IO脚又全部用完了,有点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调难在恒流。调压是最基本的。

KK大神,我看过你写的FMD下载器的帖子,用的是552的芯片,请问能不能用FDM的芯片来做FDM的下载器呢,原理上是不是可以实现,
买的下载器用的是STM32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KK大神,我看过你写的FMD下载器的帖子,用的是552的芯片,请问能不能用FDM的芯片来做FDM的下载器呢,原理 ...

官方新的下载器就是fmd自己家的芯片啊。老款是stm32的,已经不支持继续更新了。

楼主(2025-08-08):
有网友问电路图和程序,现放上来,仅供参考。

可调电压部分电路图
PWM经三极管放大,再LC滤波,再加到2596反馈脚,

程序如下
采用模块化的程序思路

主函数主要就是按键跟显示

按键部分

这里做了长短按,1秒以内为短按,每次大概调0.1V
1秒以后为长按,由定时器0控制

定时器0中断,
1秒采集一次输出电压

网友D:
一个 可调电位器 搞定的事,为啥搞得这么复杂,,数控的真那么高大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 可调电位器 搞定的事,为啥搞得这么复杂,,数控的真那么高大上么? ...

实际使用中数控非常方便,你想要多少电压直接键入数字,电压就出来了,特别是经常需要调节的时候,
我做的这个只是明白调节原理而已,要方便就是要矩阵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