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自动重启线实用么

楼主(2025-05-29):
几 毛钱 两个插头可以拆用

网友:
这玩意设计就是365*24的,没必要重启...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网友:
定时短路一下

网友A:
不到3块钱买3根,值啊。

网友:
还是搞个定时器,直接把电源也重启一下

网友:
有的人家里路由器一年不关一直运行也没啥事啊机房的服务器更是几年不关机不重启的都有

网友:
很多路由器后台自带定时重启功能了

网友:
没用过。看起来简单易用。
之前给华为路由器用了一个时控开关,每天定时重启

网友:
一般的路由器,每天重启一下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
现在路由器不是都有APP吗?直接app重启就行了

网友:
不是有软重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到3块钱买3根,值啊。

一个3根 入了三个

楼主:
一块钱三条

网友:
没必要每天从启吧

网友:
很多路由器就自带这功能,还能设置时间段

网友:
很多路由器后台自带定时重启功能

楼主:
可能 价格设置错了 一块钱3根 撸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