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JLC嘉立创下单助手,越做越差,三种登录方法全失效,求助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5-29):
不要怀疑我的使用软件的水平,嘉立创下单助手我从V3.0、V4.0一直到现在的V5.1,越做越差,以前的旧版本,无论是账号登录还是手机号登录,一登就上去。现在的最新版本,去年开始,账号登录方式就开始登录不上去了,永远卡在滑动验证上面,就是不让你验证通过,以前老版本是没有滑块验证的,一登就上去,现在就是不行,这 个情况已经持续一年了,JLC官方一直没解决。最恶劣的情况来了,现在连微信登录的页面也不显示了,以前用“账号登录”不成功,还可以用微信登录,现在连微信登录的二维码都不给你显示,纯纯的下单助手就是废物一个。
有哪位坛友的情况与我一样?不要跟我说我的电脑中毒了、中木马了之类的傻话,也不要叫我重装软件,我重装软件N次了,也解决不了这个软件的垃圾表现,真无语。

有下图为证,实凭实据:

.

.不要相信下面的“网络不给力”,我的网络看电影、打开网站、下载视频瞬间就下完,网络快到飞起:

下面是微信登录页面,一片空白,就是不给你显示,以前还有个二维码,现在连二维码都不给你了:

请JLC官方人员看到此贴给我个回复。

网友:
我的没事,刚试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真是你的网络有问题,我前天才登录过,账号密码的方式

网友B:
手上俩JLC账号,用账号输入还是直接账号切换都是顺畅登录.

网友C:
关掉魔法,换回国内DNS

网友D:
好像现在网页能用券?没必要用这个了

网友E:
是不是防火墙禁止下单助手上网了。一直在用,从来没出现过楼主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手上俩JLC账号,用账号输入还是直接账号切换都是顺畅登录.

JLC现在对多账号好像不怎么管了,我两个账号一个电脑上登陆也没事,以前没法下单,必须用两个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现在网页能用券?没必要用这个了

网页不行。。。

网友G:
网络有问题了?我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都是秒登录

楼主:
你的下单助手是什么版本?WINDOWS系统是WIN7还是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真是你的网络有问题,我前天才登录过,账号密码的方式

我的网络怎么可能有问题?以前是可以登录的,现在一年来都无法登录,浏览器的官网我都可以登录上去,就是小助手无法登录。

你的下单助手是什么版本?WINDOWS系统是WIN7还是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俩JLC账号,用账号输入还是直接账号切换都是顺畅登录.

你的下单助手是什么版本?WINDOWS系统是WIN7还是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掉魔法,换回国内DNS

一直都是老老实实的国内DNS。
你的下单助手是什么版本?WINDOWS系统是WIN7还是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现在网页能用券?没必要用这个了

网页版不能使用优惠券,你确定你的能用?
你的下单助手是什么版本?WINDOWS系统是WIN7还是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防火墙禁止下单助手上网了。一直在用,从来没出现过楼主的问题。

从来没有设置防火墙啊,我一直只有火绒软件,没别的安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JLC现在对多账号好像不怎么管了,我两个账号一个电脑上登陆也没事,以前没法下单,必须用两个电脑 ...

你的下单助手是什么版本?WINDOWS系统是WIN7还是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络有问题了?我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都是秒登录

你的下单助手是什么版本?WINDOWS系统是WIN7还是WIN10?

网友:
没怎么用过,还没发现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