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绿扬ST16B示波器 附说明书

楼主(2025-05-29):
一百元包邮淘了一台几乎全新的ST16B示波器玩玩,就缺电原理图,否则也好看看能否升级改造。

网友:
频率有点低

网友:
st16B头次见,修电视机用的st16都是半电子管式的,这个已经半螃蟹了,应该更轻巧更好用了吧。

网友:
绿杨公司的模拟示波器,这个好像没看到镍氢电池,应该没腐蚀板子的问题

网友:
变压器挺好的

网友:
这个价格买来玩玩还是不错的

网友:
单变压器都值50了

网友:
我还有一个电子管的扫频仪

网友:
留着做纪念的示波器

网友:
时间不短了

网友:
要是早三十年能有这神器就好了

网友:
成色相当不错

网友:
我的第一台示波器就是杨中的模拟示波器,25M的。是1998年购买的,价格好像是1500元,期间坏过一次,就是CH2测不到波形,寄杨中维修过一次,后来2018年又不显示了,坏了,找杨中公司维修,由于已经不生产模拟示波器了,不提供维修模拟示波器服务了,就当配件卖了100元,前几天花710购买了一台绿杨200M示波器,由于记忆电池的问题,导致示波器有时候工作不正常,(花屏,乱码,白屏,停止在开机画面)花了不少精力修复了,(一个星期时间)到目前为止只使用过2台示波器。

网友:
学习中,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电子技术的发展让过去的高端技术变成了白菜。

网友:
我那款更老旧,里面是电子管的,吃灰30年了

网友:
10m也是只能当个玩具了,这玩意在当时也不便宜,好新,收藏佳品

网友:
100块可以当收藏品,不过这个是生产也是挺晚的了。我之前用的都是铝的面板。那时候可以宝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