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铠侠xd20移动固态硬盘1t的怎么读不出来什么主控芯片 读写达1000M/s以上

楼主(2025-05-29):
别人送的跟U盘大一点的硬盘,不知道什么主控的:
看盒子写的顺序读取:1050MB/s,顺序写入 1000MB/s

网友:
铠侠自己的主控,看不到的

网友:
估计加密了

网友:
看不到是因为这个不是优盘,是桥接加固态硬盘

网友:
速度这么高了,我怀疑应该用的是固态硬盘之类的主控,跑在NVME协议下面,你用那种软件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读到S.M.A.R.T,通电时间写入量健康度什么的,比如说CrystalDiskInfo,这款软件,如果能测出来,但是心里也有底了,不是常规U盘主控了

网友:
一般10g的芯  就是智微 翔硕 螃蟹
如果说是 整体桥接加固态 那就可以了是慧荣

网友:
一般就是移动硬盘盒 桥接芯片,
铠侠弄个nvme ssd 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