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三和牌自喷漆,一定要先买个暗黑色的,我买了个灰色的,发现没有什么用

楼主:
比如把塑料外壳修补,用AB胶粘了,再用黑色自喷漆下。这样就完美了

我以前买了个灰色的,发现几乎没有用,因为塑料基本上是黑色的。

现在搞的必须再买一个暗黑色的自喷漆。

所以,多余一个灰色的,不知道用几百年?

用红包,真的便宜。

网友:
白色的油漆应该也可以

网友:
用着方便就好

楼主:
黑色的比较常用,罐子有轻微摔压痕迹

网友A:
油漆用什么颜色,取决于是哪种颜色的塑料吧,除了黑色,其他颜色同样常见

网友:
没用过,不知价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漆用什么颜色,取决于是哪种颜色的塑料吧,除了黑色,其他颜色同样常见 ...

哈哈,除非是特定产品,生产

网友B:
灰色可以作为底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色可以作为底漆用

灰色,黑色的都有。。

大概5元一罐。。

网友:
你是想用灰色漆喷到黑色塑料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灰色,黑色的都有。。

大概5元一罐。。

灰色亮度最大,色度最低,最合适做底漆,发色好,容易覆盖

网友:
我也是买了几瓶自喷漆 哑光黑 亮黑 红色 白色 银灰色 光油
把自行车 电瓶车打磨喷漆 用哑光黑YYDS 效果非常自然,重新贴上拉花恢复9成外观了。

网友:
这漆保质期多久,也撸过,还没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