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劣质接线板,简直就是离晒大谱!

楼主(2025-05-29):
有一个很久以前的接线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可能当时是贪便宜买的,不过也用了若干年了,前两天突然间坏了,于是拆开来看看,想把它修好,结果发现没有维修价值。

广注牌,外观还像模像样。

接线部位是独立仓位,如果只看这个设计会让你觉得很赞。

之前还把接线头加固套上热缩管以保证安全。

然而当卸下防拆螺丝打开接线板主仓之后,看到了内脏核心部分,就会发现这种走线设计太不安全了,极其容易短路。

插座铜片很薄,会很容易变形。

不同线路之间有些位置的间隙很窄,没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更加奇葩的事情还在后头,这个接线板的开关控制通断的居然零线,火线是长期通电的。

这个图可以看得更清楚。
众所周知,面向插座面板时,右边是火线,左边是零线,中间是地线。按照这个接法,开关控制通断的就是零线。
更奇葩的是,三插插座跟上边两插插座的火线位置是相反的。可能设计师认为大家会把接线板转个180度才会去插上面的两插插座。虽然中国两插正反都可以插(美国的标准就不可以),但是产品设计也不能乱来啊!

不出所料,电线是铝镀铜。这次接线板不工作了就是电线弯折部位的铝线老化折断了。

这样的劣质产品,它的归宿难道不应该是垃圾桶吗?

制造业大国缺的是人才吗?我觉得不是。

网友A:
质量还算不错吧?我没看错的话不像你说右零左火。

网友:
应该砸碎再仍,防止有垃圾佬捡去修好再用,不安全,

网友:
内卷得厉害,没钱贪便宜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铝线了吧?

网友:
铝线不咋地

网友:
就这么扔掉了?间距不安全可以加绝缘片,线是铝的可以换成铜的,至于零火线的问题对调就行了。
这插座也不是那么差,换根好线1KW以内应该用着没问题

网友:
我一般是买公牛回来自己接线

网友:
要拆就拆碎了,否则会被人捡去用的。

网友:
该扔就扔,这中小功率可以用。

网友:
不是纯铜的吧

网友:
怎么感觉电线外皮都老化的那样

网友:
流水线小子把线接反了,然后设计师把三插的零火设计反了

网友:
这种玩意直接扔了,用着挺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还算不错吧?我没看错的话不像你说右零左火。

我图里标出的接线法是对的,可以达到正确的左零右火,但这种正确的接法下开关通断控制是零线。开关设计完全是错误的。
如果想要开关控制火线的通断,那么就得反过来接线,那样的话就变成了右零左火的错误分布了。
反正无论怎么接线,开关控制通断和火零线左右分布总有一个是错的。设计师是个人才。

网友:
谢谢分享,远离低价劣质产品

网友:
有贪便宜的就有造便宜的

网友:
真够差的插排

网友:
看着真假,安全隐患多

网友:
谨防翻垃圾箱的老人又拿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