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普通单线热电偶电磁阀燃气灶改造智能请教

楼主(2025-05-29):
最近改造智能家居, 到了燃气灶这一步, 燃气灶是传统非智能的, 连定时都没有

想通过热电偶和电磁阀入手, 本来设想的是在热电偶和电磁阀之间接一个通断器, 然后用一个信号放大器监控热电偶工作状态来自动控制通断器闭合
但是估计是手头的通断器内阻太高, 测得是20欧姆, 热电偶经过通断器后电磁阀就没法维持吸合状态
然后现在是打算另取5v电源串联电阻后给电磁阀供电, 然后发现串联高阻值的电阻无法维持吸合状态,串联低阻值的又怕长时间会烧毁电磁阀
想问一下这种一般的燃气灶电磁阀可以这样操作吗  改装燃气系统感觉还是得谨慎一些 望大佬们指点

网友:
提供个思路,既然断开不行,那就把热电偶短路,一个nmos就行。

网友A:
你这个另外加一个电源去吸合电磁阀的做法,不符合安全失效的原则,会出事故的。

网友B:
想通过热电偶或电磁阀来确定燃气灶的工作状态?若是如此,可否用霍尔开关元件检测电磁阀的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通过热电偶或电磁阀来确定燃气灶的工作状态?若是如此,可否用霍尔开关元件检测电磁阀的工作状态? ...

不只是想知道工作状态, 想介入控制, 只是想知道工作状态的话并联一个信号放大器来监测似乎并不影响热电偶和电磁阀本身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另外加一个电源去吸合电磁阀的做法,不符合安全失效的原则,会出事故的。 ...

我之前也是想通过短接热电偶来干扰电磁阀工作, 但是不知道为啥我用导线把热电偶短接后, 电磁阀还是能正常保持吸合状态

网友:
直接控制热水器电源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是想通过短接热电偶来干扰电磁阀工作, 但是不知道为啥我用导线把热电偶短接后, 电磁阀还是能正常 ...

电磁阀的线圈很粗,猜测几毫欧到几十毫欧级别的。用导线短接,接触电阻挺大的,加上热电偶的线表面有氧化。所以短接后并没有分得多少电流。再加上电磁阀的磁回路是闭合的,只要很小的电流就能维持吸合状态,估计需要焊接后用几个几毫欧的mos并联去短接才有效果。

网友:
挺高级的玩法

网友:
网上卖的哪种带定时器的灶具好像就是串一只定时器在线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阀的线圈很粗,猜测几毫欧到几十毫欧级别的。用导线短接,接触电阻挺大的,加上热电偶的线表面有氧化 ...

的确是因为导线接触电阻的问题  试了一下直接把热电偶本身的那根线去短接外壳就能让电磁阀跳开了  我按这个方法设计一下  谢谢啦

网友D:
燃气设施设备能不改变尽量不要改动,因为人命关天,安全第一。

网友E:
不知道你想控制什么参数,如果只是检测炉具是否燃烧,可以监测热电偶的输出电压,通过放大电路可以实现控制,且不影响电磁阀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燃气设施设备能不改变尽量不要改动,因为人命关天,安全第一。

那是 肯定安全第一位   保证安全前提下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想控制什么参数,如果只是检测炉具是否燃烧,可以监测热电偶的输出电压,通过放大电路可以实现控制 ...

检测部分已经解决了  主要是想主动介入关闭   这样可以实现定时功能  也能与温控器配合防止干烧和失火第一时间切断供气

网友:
单片机检测是否有火,如果意外灭火,关气阀,另外做个定时器,到时间关断气阀

网友:
热电偶在高温下会产生电流,这个电流能维持气阀的打开,如果没火了,电流就消失,气阀就关闭,

网友:
你的目的是要切断气源,那在热电偶回路里串一个继电器接点不就可以了。定时器动作或温控器动作就驱动继电器动作断开常闭接点,气阀没有供电就返回了断开气源。然后继电器延时一段时间再返回,等待下次点火。这样控制的话安全性上应该也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电磁阀工作状态大约10mv 300ma

网友:
安全性上一定要考虑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