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板子

楼主(2025-05-29):
刚买了个点焊机板子,由于焊笔焊线还在路上没到,我没法测试它的好坏,就测测电压,输入9v,正常通电,起码没坏,但输出居然也有9v,这就懵逼了,按理说,mos管未导通时,输出不应该有电压吧?除非管子坏了击穿了,这么倒霉嘛,刚到手就废,相信有这类迷你点焊机板子额老哥不少,哪位大佬高抬贵手麻烦测测看,通电待机时,输出有没有电压呢,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自动点焊检测电路的原因,加个100欧姆的电阻再测一下看看呢。一般不会击穿的。
或者直接测in- out-之间的电阻,要交换表笔测。

网友:
输出接一个电阻再测电压

网友:
输出接个电阻再测

网友:
很多,空载是很低的。

网友B:
买这个送点焊笔和连接电瓶的线吧,前年买过一套才35,用的两块12V20A的电动车电瓶并联,焊的很结实

网友C:
本来就是有电压的  大概比输入降压0.7这样

楼主:
并上50欧电阻,立马就没电压了,看样子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自动点焊检测电路的原因,加个100欧姆的电阻再测一下看看呢。一般不会击穿的。
或者直接测in- out-之 ...

哦,谢谢,我并了个50欧电阻,确实电压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这个送点焊笔和连接电瓶的线吧,前年买过一套才35,用的两块12V20A的电动车电瓶并联,焊的很结实 ...

我贪便宜拼夕夕买的裸板,17块钱,然后某宝焊针5块钱一对,电线我不缺。这下就等焊针到了测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就是有电压的  大概比输入降压0.7这样

你一说确实,比输入低个0.2v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我并了个50欧电阻,确实电压没了

是的,遇事不要慌,不要徒增无故的烦恼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9328-1-1.html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1882-1-1.html

一样的。我买的电瓶版,使用小能人启动宝一样可以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贪便宜拼夕夕买的裸板,17块钱,然后某宝焊针5块钱一对,电线我不缺。这下就等焊针到了测测看 ...

17元比自己做还便宜

网友:
我测了,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元比自己做还便宜

有5元平台卷,原价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