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种帽夹头灯改单键开关的过程

楼主(2025-05-29):
因本人热爱钓鱼,白天没空,只能晚上夜钓,用过2种头灯,都不满意,市面上的头灯基本都是感应式的,单键切换各种模式。每次关灯都需要按 4 5 次切换各种模式才能关闭头灯,带感应的开关不灵敏或者容易误触,没办法只能自己改一下头灯。

网上挑的一款头灯,亮度还行,某多12.98一个

这种简单的头灯开关无非就是单片机控制各路三极管/mos管的通断,以达到各个模式的功能。
大概思路想好后,接下来就是拆开改线路了,因为这个头灯基本是焊死的,只有上面透明的塑料片有4颗螺丝,拧开只能拿掉透明塑料片,没办法只能暴力拆开了

用钳子一点点剪掉周围的塑料,剪到能把PCB板拿出来即可

这里直接夹断红外的2个灯,方便取出PCB板。

拿出PCB,

注意看板上有几个三极管,每个三极管都由单片机控制着开关,只需要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模式的灯光,找到靠近灯珠的三极管,用导线尝试去短接电池的正负极,我这里是R9,R9的上端短接到电池的正极,头灯亮第一个模式(常亮),这里高电平导通。

注意:不小心短接错了,电池会保护,头灯不亮,这时候只需要充一下电,电池解除保护,头灯就会亮了,刚开始不亮还以为自己短接错了导致烧灯珠,原来是电池保护了。
接下来就是头灯加一个单键开关了,这里利用刚才拆掉的红外感应留出来的位置,这里我用的是船型开关 2脚2档 15X10mm的

用电烙铁烫出合适的大小,塞进去就行

开始接线

这里电池放最左边,要不然会卡住新装的开关,右边那里也要剪掉。

重新装回去

因为是暴力拆开,装回去只能是热熔胶固定了 ,豁口太大,用拆下来的罩子补一下

改装结束,原开关按键功能保留,感应没有了,这样就不用每次都要按 4 5次才能关灯了

网友A:
你这手工真粗糙,一切以实用为主

网友:
这要是外科医生,病人就要省钱了

网友:
用软包电池,灯珠很热的,等着鼓包吧。

网友:
改完后会不会不想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手工真粗糙,一切以实用为主

能用就行,这个破坏性拆开的,没太多好办法

网友:
这个改动有点大,外观破坏太多

网友:
手艺有点粗糙。

网友B:
这么改的原因是?

网友B:
没有记忆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记忆功能吗?

没有记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改的原因是?

快速开关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