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台阶钻头还是六角柄好用

楼主:
因为可以免夹头,直接上起子机/扭力批
先上效果

铁锚DCE8无刷短机身,上六角柄钻头,
总长度在17cm,适合狭窄空间,

以前买的圆柄钻头加上夹头就20cm了

还有支英制台阶钻头也是六角柄
但是对边是10mm,不是6.35(1/4in)
还是得用夹头

网友:
六角同心度不行,一次夹装好

网友:
六柄不容易滑

网友:
六角柄是为了方便,给电起子用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还是可以

网友:
一般来说,六角的更容易夹持稳固,但是从制造工艺上来说,六角的想做好同心度,难度会更大,所以同心度会差一些。
再考虑到买的都是家用级的东西,用的还是手电钻,,所以我建议买六角的,毕竟用手电钻了谈什么同心度,你见过哪个同心度要求高的用台阶钻头?
夹持容易和通用,比那轻微的同心度差异更重要。

网友:
超过20mm 买三角的,
六角柄太细 容易断

网友:
科技在进步,各种新鲜工具只在网店上看到过,试一试才能知道功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