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米家二位转换器(含二口USB 2A快充)

楼主:
米家二位转换器插座

网友A:
这个值得折腾一番,手艺不错。

网友:
还算省心吧

网友:
铜片厚度还可以。

网友B:
内部腐蚀较严重。

网友C:
插座改成直连,开关只控制USB电源板,不用时关掉,延长电源芯片寿命。

网友D:
这个转换器做工看着还不 错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插座改成直连,开关只控制USB电源板,不用时关掉,延长电源芯片寿命。

这是插板带充电u口最大的失误,不加开关通电即工作,长时间通电,几天就烧坏了。

网友:
这豆腐渣一样的焊点一点光泽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值得折腾一番,手艺不错。

有两种插座,维修时用还是不错,

楼主:
还行比杂牌的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腐蚀较严重。

到手拆开就这样,也不知前期是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座改成直连,开关只控制USB电源板,不用时关掉,延长电源芯片寿命。

这个方法不错,下步加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转换器做工看着还不 错

做工还可以,

网友:
受潮或泡过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插板带充电u口最大的失误,不加开关通电即工作,长时间通电,几天就烧坏了。 ...

是的长期工作也不安全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