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同志们,有没有单C头的板子和外壳啊

楼主(2025-05-29):
最好是3281,双头的壳子基本都是旋转壳,顾不了两头,翻盖又好丑,体积也大

网友A:
买个双头的板子, 自己去掉A头不就行了

网友B:
单A头接个转接头如何?毕竟是原生A口,做成C的话有一个面会读不到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买个双头的板子, 自己去掉A头不就行了

哈哈哈,好主意!

网友D:
闪迪有款  塑料壳的双头   U盘    很小

网友:
总有办法实现这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好主意!

好啥啊,a口那头的洞你拿什么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A头接个转接头如何?毕竟是原生A口,做成C的话有一个面会读不到盘

C口公头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闪迪有款  塑料壳的双头   U盘    很小

DDC2吧,两头推拉的那种,我不想用闪迪的盘

网友E:
弄个这样的头,连接上普通的板,外面弄层胶布或者套子

如果觉得这太长,还有短的

如果感觉还长,还有更短的

如果感觉角度不合适,还有拐弯的

网友B:
可是3281没有端口翻转器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弄个这样的头,连接上普通的板,外面弄层胶布或者套子

如果觉得这太长,还有短的

我也想要图片2这种,市面上没得买,我准备在嘉立创上面个3281单贴BGA132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要图片2这种,市面上没得买,我准备在嘉立创上面个3281单贴BGA132

有啊,都是在万能的淘宝上找的图啊,图2里面的这种短的你可以去什么淘特啦,多多啦上面找,应该是最便宜的

网友:
印象见过那种铝合金的单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3281没有端口翻转器啊?

公头不需要mux,关键在母座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头不需要mux,关键在母座上

行吧

然后你这个要求其实还是有点神奇,要不考虑CNC自制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吧

然后你这个要求其实还是有点神奇,要不考虑CNC自制壳?

那多贵啊

网友:
总比打板便宜

楼主:
自己会画的话,JLC可以免费打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会画的话,JLC可以免费打板啊

加上买物料和焊工的钱试试?贼麻烦,除非决定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