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冒烟机折腾,累个半死,顺便金盒子也拆开看看,更新盒子已拆

楼主(2025-05-29):
先预祝大家端午快乐!我也是为了 开心过节,赶紧在节前给他搞好。
不然一大摊子东西摆一堆 好不容易过节了 才不想搞。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了 ,就会这么感觉 先说说正主
咸鱼收了个二手DIY放。大概10+年了,当时的HIFIDIY论坛退出的合并机套件。

主要是看用料很舍得双500W变压器,大水塘,安森美的 MJL1302/MJL3281对管,一边4对,推动管 15030/15031 ,就这个配置,所以就收了。
总比什么3886 或者什么垃圾场翻新的什么日本二手功放要靠谱的多

全机零件品质还是在线的 再怎么说也比多媒体或者IC功放靠谱吧

其实这个套件当时推出的时候心动过,但是当时觉得难度还是有点大,其实还是价格真的不低,想了想 没下去手
这个机器再次拆开 这个样子     可以看到电阻已经烧黑了,再上电试试,果然自动冒烟!!

说实话 ,到现在真的是一点点都不想折腾,想一想都觉得费劲。 但是想想¥¥¥ 哎!! 还是折腾吧!

这个机器结构也很简单 两边都是后级板  中间是前级板,然后前级和后级用信号线连起来,电源线和滤波连起来 ,输出联喇叭柱 就OK了

没想到好景不长,我以为的靠谱其实也没那么靠谱。突然有一天 就冒烟了。现象是一插上就有很大的电流声 然后有一边的声道发出类似麦克风自激的声音 接着冒出滚滚浓烟! 于是立刻断电

其实功放  主要想的能不能快速判断下问题所在 赶紧联系了下 论坛的钳子版,询问了下,结果 还是要一个一个都拆开 一个管子一个管子都量一便 ,这个过程 估计 一周多吧 下班了搞一搞 搞一会 放一边 然后睡觉!

螺丝就这么多,在论坛的工具控的带领下,用充电钻 三下五除二就搞开了!

其实到这我都没想拆,在线测试,结果不行 两导通 两截止出不来,估计还是有干扰,只能拆下来测了

大管

小管也全部拆了一遍

唯一就是一个中功率管子的脚有点折伤 ,这里焊锡重新加固了一下

这里测试完就拧回去 毕竟配过对的,别乱了

另外也把两个赛热块拆开,重新涂硅脂

还好,所有管子都OK 的,没有坏的。

仔细观察板子,多个电阻烧变色。估计电阻长期高温,最终导致阻值变化,从而使电路的状态混乱,最终故障

这里按照零件表全部买了一遍,

这里 10欧的电阻 组织 只有5欧了

唯一对不上的就是 36.5欧的 ,现在达尼电阻没这个值的了,最后找了蓝精灵的

36.5欧电阻换为蓝精灵

总算OK
还把原来 电阻外面的歪线圈也校正过来了

装管子也废了好几天  因为大管和中功率管都是配对的,所以 哪个管子是哪边的 都要标记下

这里大管我不管他装的 这个云母片多好,我是认为一定要上硅脂的,两边都要 原来的这个装配。。。

小管这里 就应该剪刀修一下 两个云母片互相压着。。。这扫热能好么

单独的中功率管也重新组装下,图硅脂,硅垫修建一下

这里先把管子上到板子上 然后再调整位置,仔细检查 所有管子的脚是不是都穿过来了

然后就是总装 ,他这个整流桥也没加硅脂

最后就是焊接

这里我把 原机所有的插片和插座都换了 我认为与其换个什么发烧电容什么的 ,不如换这个实用。 原来的 我感觉不咋行,有点薄,看下我买的接插件的厚度对比

上电调试,这个功放 电压不低,次级 130V ,双65V的设计 。按说声音应该有东西的。推力什么的问题应该不大,实际上 没太感觉的出来,估计箱子太烂
前级 重新把正负16.5调好 15031/15030的静态调到 20MA

后级按照前面的说明 开一下立刻关,就是开关点一下,看看 有没有冒烟或者炸机 没有在长开。不过总算还好 一次到位 直接正常

后级开机后 静态就比较理想 在90*2 (正负相)  他电阻是0.22欧,最后烧机一上午后 在回来 把左右静态都调整在100MA*2  整。完毕
电压是真的恐怖 测静态的时候 已不小心 表笔碰了一下短路 直接炸了

重新清理后

算下来,机器开机后 静态功耗约50w

最后是组装    这里无非也就是理线搞一下

这里把信号线重做了一下 ,原来信号线是做的我不太欣赏,屏蔽线 切断这个操作 。我不太认同

另外原来的信号线 做的是全焊接 ,我这里想了想 还是做成 插片式的。万一我想玩玩独立前级,输入直接就跳到后级去

这里信号这里专门买了贵一点点的插头。然后就是做线

虽然我想过回头如果玩独立前级 ,就方便一些。但是我想错了,地方难插,再加上这个插头很紧,插上费劲的要死,估计下次也难拔下来,算了 不折腾了,先咱主打的就是消费降级。完毕
全机换了十几个电阻 --》 可见就算是达尼电阻 时间长了 照样老化啊
最后验证下 长时间开机后突然关机 立刻摸那个10欧的电阻 结果一点点都不热! 原来这个位置的电阻烧成那样 可见电路工作并不在状态

全机花重金升级了 插片和插头 (其实没几块钱。。。但是毕竟花钱了。)然后换了信号输入,OK 完毕
另外这种延长轴电位器结构,把延长轴和机箱接触的地方做下打磨 然后涂点润滑油 或者阻尼油,效果惊人

拍下合照  通电后 左声道中点20MV 右声道11MV  算是正常的

底下楼层 我再把这个金盒子给拆了,这个机器内部全网无图的,大家看看 哈 端午快乐!

-----------------------------------------------------------------------------------------------------------------------
------------------------------------------------------------------------------------------------------------------------------------------------------------------------------------------------------------------------------------------------------------------------------------------------------
今天把这个机器也给你拆开
这个机器 我觉得声音还算良心,一直留着 没有出掉。这就开拆

先把底下六个螺丝拆掉

再把后盖的四个螺丝拆掉

这时候 前面板的按钮+耳放模块就可以整个拿下来

然后再把壳子抽出来就行
整机就是一个牛 + 一个大电路板
直接分析电路

电路分区还是很明显的 。数字 模拟 电源 控制 都在板子上
先看看数字部分  其实数字部分还是比较简单的
USB是XMOS的

数字接收芯片 AK4113

数字选择芯片 HC157 ,同轴输入变压器 也能看到

数字电路核心 --》 ES9018

其实从这看 数字电路就那样 找个电路图 大家想DIY 的就D就行了
晶振: 100M

模拟电路:
这个机器模拟电路挺下料的。我是一个5532都没看到

大量使用的是 OPA 134 和 OPA 2134

还有很多MUSES的运放  8820啊 还有几个其他型号 大家自己看   继电器也都是takami的 全机没有什么发烧间  就模拟部分搭配了少许高档点的电容

接插件工艺OK的,上了胶水 ,防止松动

电源就是7805   变压器还没牌子。。。 真的没牌子 我看了一圈!

控制电路不用说了 就一个芯片 一个存储
芯片太大了 不用单独放了
存储:

最后是前面的耳放板,就是个电源+IC耳放

完  ----
机器模具精度还是可以的 算是严丝合缝了

好了  这次是真没了 。 谢谢

网友A:
不错不错不错,又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不错,又修好了

不修好没得用了啊 总不能再花钱买个吧。能修绝对不买

网友B:
中……中秋……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中秋……快乐

谢谢提醒,编辑掉了 编辑掉了 别在意这个 哈哈

楼主:
一般了 以前做都是整体散热 一张过的 这个当时说是因为量太少,没有这么大的 就做的是分体的两段式 ,一张过的更好!

网友:
佩服佩服,又是维修又是发帖大工程啊

网友:
用料确实不错

网友:
所以电阻损坏的原因是零点漂移么?

网友:
修好后用一次,然后扔一边。这是规律

网友:
坐等拆盲盒

网友:
这活干的真漂亮,下次把所有接头,插件,线缆,信号输入输出插头都换成镀金的,算是又升级了一步。

网友:
这也是真爱了

网友:
估计不便宜。
另外,静态功耗50W,这动态得多少,赶得上一台电视机了;如果效率高点,邻居不是要抓狂

网友:
估计修好过一阵还得烧大片管,不是元件的问题,是电路设计参数问题

网友:
学习中,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没看到箱子,估计比较大,声音扰民了,体现不出功放和箱子的价值。
技术没得说,一个字,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