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玩玩便宜的U型钳形表(彼赛U0)

楼主(2025-05-30):
配电箱里很多地方电缆紧凑,又贴着背板很近,普通钳表往往很难把夹子卡进去,于是乎想搞个可以直接对电缆叉的,也就是U型钳形表,一搜,嘿,居然如此便宜,七八十块钱一个,居然还能测直流电流,也就是霍尔传感器,以往我看最便宜的能测直流的钳表貌似就是众仪QS9了,也要90多块钱,这个居然这么便宜,没有平台优惠价,纯粹就是店铺自己的卷后价格,我啪的一下很快哈,就下单了。

实际上之前还看过另一个长的类似的,安能的U型钳表,价格也差不多,我估计都是一个电路板贴的牌,但是安能的那个评论里有很多差评的,各种坏的,感觉安能的做工不太理想,而彼塞这个没找到质量上的差评。

好了今天到货,包装盒很简单,礼品小纸盒,有点简陋,再廉价的万用表用的也是薄瓦楞纸吧。

里面就说明书合格证表笔和c口充电线,表笔阻值90毫欧,还可以,很可以,大家都知道二三十块钱的廉价万用表配套的表笔都是0.1-0.2欧级别的。

外观做工不错,开模比较细腻,跟安能的那款完全不同,安能那个肉眼可见的毛刺边胶。就是这个按钮,为啥要设计成这个弧形,4个一起平平整整不好看么?

对比210e,长一点点,厚度宽度基本一样,但重量差别很大,一分钱一分货,这个彼塞u0轻飘飘的,对比两者说明书,重量差了一两多,

充电口tyepc的,方便,电池貌似是400mah,这个机器待机功耗估计不低,毕竟反显屏。

说明书技术参数和测量范围精度

开机后手动切换功能,只有这三个界面,自动模式,直流电流,交流电流,很遗憾,我原来还以为能手动切换电压电流电阻通断的,怪我忘了问商家,但是安能的那个我可以肯定也是没有手动功能选择的,因为评论区有人差评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更肯定这两家多半就是一个厂子代工的电路板。

点动开关机按钮可以关闭自动关机倒计时

开始测试吧,直流电压基准,4000字显示的,就这么回事,还行吧,反正钳表一般不拿来测电压。哦要提一点,测量反应特别慢,以至于我测10v时还以为是表笔没接触好,它先是5.几,8.几,再稳定10v,能看着它涨,时间有个1秒的样子。

表笔短接电阻可以归零,但测电阻就很烦,它貌似通断跟电阻档是一起的,低于50欧都叫,而且喇叭声音特别大,我就喜欢安静,这就吵的特别烦,而且电阻最低显示1欧,那就没得玩了,不需要测精度了,反正测几百几千欧时往往就看头两位数字就行了。

交流电压,还可以。

交流电流,可以zero归零,最低显示精度0.1A,好吧,也算能测。

我用漆包线绕了20圈做了个电流放大器,那么放大20倍后,基本还行,差一点点

在1.965A的情况下,钳表显示2.0A,可以,但放大20倍后仍然是偏小,看样子它几十A大电流测不准,0.几A小电流又测不出,不上不下就卡在那了,尴尬。

直流电流,可以归零,旋转钳表方向基本不乱跳数字,不像210e归零后动都不敢动一下,当然可能原因是它精度只有0.1A,1A翻倍20A小电流基本非常准确,但大电流就不行了,偏小。

2A翻倍40A,3A翻倍60A,这个偏小已经超过说明书误差(2.5%)范围了

哦,它还带个灯,别看灯珠直径有5mm,比我10w手电筒灯珠都大,但说实话,这亮度就跟这可调电源的屏幕差不多,丁点亮。

总的来说还行,电压测量慢归慢起码准确,电阻测量一般属于能用,电流测量能看个大概,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内,还是对得起这80块的,就看能用多久了,结束谢谢。

网友:
这表测电流方便啊!插进去就行了,还可以测直流电流,蛮好。

网友:
毫安级的差了一点,一安以上的算是过得去。这个价格也是人群中杀出一条路出来。

网友:
以前直流表哪有下一百的哟

网友:
干维修的看电流很重要,当年为了买个头像叉表花了1300元。

网友A:
好表啊,值得推荐大家买一个玩玩;就是测交流电流太方便了,还能测直流,有点创意。

网友:
U型,使用时方便。

网友:
不错,评测很详细,学习中

网友:
上限100A,家用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表啊,值得推荐大家买一个玩玩;就是测交流电流太方便了,还能测直流,有点创意。 ...

但说实话吧,我不太推荐,这东西除了便宜,耐用性上,不适合厂里干活扔来扔去甩来甩去的磕碰环境,只适合生活中普通的民用,要作为生产力工具,还得上优利德福禄克的U钳表

网友:
直插式设计亮点

网友B:
用着方便但误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着方便但误差大

实际上工作中测电流时我们基本不会那么在意精度,因为厂里对于电流的测量无非就是电机和电缆,看的也只是有没有过载,例如一台电机7.5kw,它额定电流约15A,那么,我拿钳表卡一下,只要电流在3-7A,就可以认为是轻负载(包括空转),10A左右就是正常负载,14A了就满负荷了,超过15多半就过载了,要注意多观察该电机后续状况了。因此即使钳表有个10%的误差,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厂里用仪表更看中质量(耐操),对精度要求不高,比如测380v电压,你测出来370-415v我都可以认为是正常380v,而耐操的仪表精度往往不会太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工作中测电流时我们基本不会那么在意精度,因为厂里对于电流的测量无非就是电机和电缆,看的也只是 ...

是的,那是真有用的。可对于有强迫症的爱好者不友好!

网友:
物美价廉的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工作中测电流时我们基本不会那么在意精度,因为厂里对于电流的测量无非就是电机和电缆,看的也只是 ...
而耐操的仪表精度往往不会太垃圾

而耐操的仪表精度往往不会太垃圾.....赞同..

网友:
旧款的还得压开卡进去测量,U口就很方便了,直接伸进去就行

网友C:
平台-9.05元

网友:
这种使用还是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台-9.05元

哦这个啊,这是拼夕夕平台本身的优惠,任何人但凡在拼夕夕去这玩意儿的官方店,到手就都这个价,没有什么额外的卷或者打折啥的。同样的这个钳表,在某宝的官方店,就得13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