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回整个小一点的,基于TPS61040的高效升压模块,改造胜利202万用表供电

楼主(2025-05-30):
说来话长,几个月前在Ti(得仪)官网溜达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以前没用过的芯片:TPS61040开关型直流升压IC,支持输入电压1.8V~6V,输出最高支持28V,效率可以达到90+%。我合计这玩意能不能做个升压板,拿来给万用表替换6F22电池也是挺好的啊。说干就干,让好友帮忙画了个板,去嘉立创打回来,在此感谢好友的辛勤劳动,也感谢嘉立创提供免费的打板机会
这个TPS61040的板子前前后后打了三回,这个是第一版(V1)的正面

V1版的背面,有用的是下半部分

板子打的是0.8mm厚的,用裁纸刀切开

板子很小,和1元硬币比较一下

涂锡浆,贴好元件

加热台220℃烤至全熟

元件详图,方便有兴趣的坛友们抄作业,如果要改输出电压,替换R2电阻即可,计算输出电压的公式在后面,当前配置输出的电压是8.8V~8.9V左右

TPS61040的规格书摘要

TPS61040的管脚定义

TPS61040的典型电路图

TPS61040的输出电压计算公式(更改前面图里的R2电阻即可)

用电子负载拉一下V1板子输出,板子输出200mA电流没问题

下面测试一下V1板子的纹波:
输出10mA时的纹波

输出30mA时的纹波

输出50mA时的纹波

输出100mA时的纹波

输出2000mA时的纹波

输出300mA时的纹波

输出360mA时的纹波,V1板子输出电流的极限大约就是在360mA左右了,再大的话电压跌落的厉害,不具备实用性了。从输出纹波来看,V1板子整体纹波可以,尤其是小电流的时候,纹波就十几个mV

下面是V1板子的效率表,4.2V输入,8.8V~8.9V输出,输出电流<70mA的时候,效率都可以在90%以上,感觉相当不错

但是V1版还是有点问题的,就是静态电流有点大,大约在74uA左右,TPS61040官网规格书里描述的静态电流是28uA,自己折腾了半天,尝试改变V1板子上的元件配置,但这个静态电流一直下不来

因为前面V1的板子用的TPS61040是在淘宝买的,价格很便宜,2毛多一颗,怀疑静态电流过大是因为芯片质量不行,自己又去立创商城买了一些Ti原厂的TPS61040,单价接近1.5元一颗,但实测结果还是不太理想,换成Ti原厂的TPS61040,静态电流下降到55uA左右,感觉还是有点大,不知道Ti的规格书里28uA的静态电流是不是按照最理想的情况来写的。

在找IC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圣邦微的SGM6601,这个IC可以替代TPS61040,但实测的静态电流大小和淘宝买的基本上差不多,70几个uA

因为V1版的静态电流有点大,所以就打了第二版(V2)

板子的背面

V2的面积比V1大了一些,原因是在V1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颗三极管用于关断功能,用一颗SS8550(PNP)来控制TPS61040的使能脚,当有负载接入的时候,升压电路才开始工作;然后在输出端又增加了一级π型滤波,使得输出纹波更小一些

涂中温锡浆,贴好元件

加热台220℃烤至全熟

V2版的元件详图,更改输出电压替换R2即可,计算公式按前面的来就可以

V2版的原理图

因为加了一颗SS8550三极管,V2版的输出端的电压也下降了一些,如果希望提高或者降低输出电压,去前面的图里改R2

下面测试一下V2版的输出纹波
输出10mA时的纹波

输出20mA时的纹波

输出50mA时的纹波

输出100mA时的纹波

输出150mA时的纹波

输出200mA时的纹波,因为V2版增加了π型滤波,所以纹波大体上比V1版的又减小了一些

V2版的效率表,因为V2比V1多了SS8550三极管关断的功能,SS8550本身也会有损耗,所以V2版的效率不及V1版来得高

V2版的静态电流降到6uA左右了,这个就符合自己的期望值了

很多年买的一台胜利202万用表,开始的时候用的是6F22电池,后来改过双锂电串联供电,因为双锂电串联充电有点麻烦,后来又换回6F22供电了。这里就用TPS61040的升压板改造一下万用表的供电。
先叠个甲啊,这里不是说升压就一定比2S锂电供电要好,这个看个人的喜好了,升压还是2S都各有千秋,不要为这个事互相撕啊,叠甲完毕。

因为胜利202万用表的OFF档是硬关机的,所以V2升压板的静态电流也只有6uA左右。如果万用表是软关机的,万用表还是有微小的电流在工作,然后TPS61040升压板就会一直在工作,白白浪费电量,所以如果是软关机的万用表,建议在电池正极和升压板之间加一个硬开关,直接控制电池的输出

胜利202各个档位的工作电流大约都在6mA左右

蜂鸣档工作电流大约在10+mA

蜂鸣档+背光点亮的电流在25+mA左右,升压板的输出能力足够用

库存里挖一颗小锂电,这个502339锂电原本是打算做成2S然后塞6F22的壳子里给万用表供电用的,一直太忙没时间弄,然后拖拖拉拉到现在,这回拿来给升压板用也算物尽其用了,要不它也是一直躺在抽屉里睡大觉

电池仓盖子,之前改外置2S锂电供电的时候钻了一个孔,走导线用的

超长C口母座+K头烙铁,开C孔

这个孔给80分吧,因为外壳上有凹进去的文字,所以开孔的时候孔壁的塑料有点不受控的堆积,不如平整的外壳那么好开孔

然后在C口下面钻个孔,让充电板的LED指示灯能透出光来

原厂的电池扣子保留,一开始的时候打算用另外一个电池扣子对扣在一起,后来发现体积太大电池仓放不下,所以直接把V2板子的输出端焊接在扣子上了,一个焊在扣子里面,一个焊在扣子外面,如果以后希望恢复原状,扣子还能正常使用

因为扣子表面不吃锡,所以用了焊不锈钢的焊锡丝,好用是好用,就是焊接的时候最好用破烙铁焊,因为里面的助焊剂会腐蚀烙铁头

20g的看着好大一卷,实际就缠了下面这两层,再往里就是塑料卷轴了,1毛钱买的,就不要电动自行车了

焊锡丝是中空的,里面填满了助焊剂

就是这说明印刷得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谁能帮我看看都写了啥
适合焊接:
电池镍片、□□□□
不锈钢、锌片?、□□
白□□、□□等

用醋酸胶带把扣子包好,做个绝缘

然后兑点AB胶

把13块钱100个的C口充电板粘在外壳上,C口母座周围尽量多堆AB胶

电池也用醋酸胶带包裹一下

升压板下面(有焊点)用泡沫双面胶粘保护一下,防止磨破电池

然后用高温胶带做个绝缘,然后粘在下面的电池上

把C口充电板和电池焊接好

电池仓基本上就这样了,因为空间有限而且C口充电板有一定的厚度,所以放不下两块电池

电池仓盖可以正常盖上

AC线充电正常

充电的时候,C口充电板LED的光线正好能透过AB胶从这个小孔里漏出来,AB胶除了有固定的作用,还有柔光的作用

CC线充电也正常

电池充满后截止,LED灯熄灭

然后找一个C口的防尘塞,这个塞子应该是在拼多多买的

把C口塞上,防止测高压电的时候万一哪根筋不对了,从C口这里冒出来一些让人麻酥酥的东西

万用表这就改好了,下面做个小结吧:
V1版:体积小,效率高,简单易焊接,适合一直在线工作的设备,70多uA的静态电流就可以不用理会了,最大输出电流360mA左右,带载能力较强,设备关机的话需要在电池端加硬开关
V2版:纹波更低,6uA左右的静态电流,适合时开时关的设备,但要求设备关机时是硬关机,如果是软关机,还是需要在电池端加个硬开关,最大输出电流在200mA左右,带载能力不如V1,效率不如V1高
购买TPS61040的时候,我觉得去淘宝买便宜的那种就行,2毛多一颗也能用,立创那种1块多的原厂61040感觉性价比不行,而且不是会员日的话还要额外付运费。

TPS61040这个IC,外围比较简单,容易制作,而且升压效率也高,带载能力也可以,但就是这个静态电流略有点大,不是太爽。如果哪位坛友知道有更好的升压IC,规格和TPS61040差不多,低静态电流的,也希望能在这里吭一声,来造福广的大坛友,俺在此先行谢过了

打板文件网盘下载,免费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SZME-PF6s1kpt-U29hOzg?pwd=8139
提取码:8139

打板文件论坛本地下载,论坛会扣55家元

上半截是V2的,下半截是V1的,拼版

E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