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内部储存复制到u盘失败

楼主(2025-05-30):
空间手机空间不够,可以把下巴一些视频复制到u盘里面。手机插上u盘然后复制。容量1,2G没事,大多了最后移动失败不知什么原因,红米note13 手机

网友:
直接复制到电脑试试,

网友A:
是不是你的u盘格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的u盘格式的问题?

简单的方法:

1、手机和电脑都安装“茄子快传”,直接传输到电脑,这是我常用的方法,当然也可以直接从电脑传输到手机;相当多的好用的手机软件,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是搜索不到的,在电脑上搜索下载,然后传输到手机安装。
2、电脑安装最好用的投屏软件ANLINK,用ANLINK的文件传输功能直接传输到电脑,如下图。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用电脑,使用ANLINK投屏到电脑,不影响使用手机,而且不用电脑手机两头看,投屏时手机屏幕一直黑屏,延长了手机显示屏和手机电池的寿命。只需要在电脑任       务栏切换一下看看手机。

网友:
大概率是你U盘接触不良或者质量问题

网友B:
fat单文件最大2G,fat32最大4G

网友:
1、排除U盘的问题

2、排除手机的问题

3、排除视频文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个U盘试试。

网友:
三个月备份一次手机上的视频照片,直连电脑,几十到几百个G。速度很好。
查看一下u盘格式,FAT,FAT32,EXFAT,每种格式单文件体积有上限,是不是视频文件太大了,超出了格式限制
有些扩容的u盘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的U盘有问题,无法写入导致,换个U盘试试

网友:
是不是扩容盘哦???

网友:
换个u盘试试,兼容问题

网友:
用OTGU盘接手机上导出,接电脑的话有概率丢失文件

网友:
应该是U盘的问题,我之前也有一个U盘能复制进去但是读不出来显示文件损坏,可以换一个好的U盘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通过电脑复制的手机和u盘同时插到电脑上?有些usb供电不良的,一开始能复制到最后越来越慢,最后直接复制失败。可以直接插在电脑后面的主板上。这样供电比较充足。

网友:
1、U盘发虚了?
2、U盘文件格式不对?
3、直接数据线连接到电脑上,往电脑上传嘛,何必多走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fat单文件最大2G,fat32最大4G

U盘改成ntfs格式无限制

网友:
会不会是扩容盘,下个软件检测一下

网友:
需要打开存储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