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请教下16.8v这个板子红蓝

楼主(2025-05-30):
各位大佬请教下16.8v这个板子红蓝两根线是做什么的。
通过电源插座可以充电,但dc口不能充电,是不是这2根线没有焊接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红黑B1B2B3B+不是应接电池?

网友:
B+、By、B-电池接保护板,B1、B3红黑线直接电池

网友:
圆插座和红黑线是不是一个接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