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锂电怎样给3.3V的设备供电

楼主(2025-05-30):
RT

电池电压高于3.3V时要降压,低于3.3V时要升压,什么芯片能做到呢?

德州仪器的TPS63001是可以做到,就是价格太贵了10块一片,
也不需要这么大输出电流(1.8A),输出电流0.2A就够。
有没有便宜一些替代的

网友:
改造一下3R33可以恒压输出!

网友:
参考那些刷卡器、ETC之类的设备,都是锂电供电,MCU一般也要求3.3V

网友:
电流大的话3R33,小电流117、317都可。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芯片

网友:
用磷酸铁锂电池,正好

网友:
用一节磷酸铁锂

网友:
低于3.3就好充电了
不用考虑升压
降压的ldo很多

网友:
高一点第一点没大碍,好像有芯片只需要一进一出接上去就恒压输出3.3V,我买了1.5和3V的

网友A:
芯片没那么娇贵吧,一般低压在1.8----3.6都能用的了

网友:
这个要看后面的负载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没那么娇贵吧,一般低压在1.8----3.6都能用的了

给单片机与OLED屏供电

网友B:
好像有不少自动升降压的可以,小电流小功率的多,大功率好像非常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不少自动升降压的可以,小电流小功率的多,大功率好像非常贵

具体型号有吗?德州仪器的大功率1.8A的太贵了,只要小功率0.2A就足够

网友:
自己用稳压管做一个

网友:
不是有稳压芯片吗,0.2A应该能达到吧

网友:
别把锂电池压榨的太极限了,3.3v可以充电了,虽说部分动力电池可以放电到3v,但对寿命也是有影响的。

网友C:
你用这种,买两个并联使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还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这种,买两个并联使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还很便宜。

这个连电感都没有,升压必须要电感,这个模块分两种的,要么降要么升分别是两种不同的板子

网友:
如果能接受功耗大一点,可以先升压到5V,再用一个LDO降压成3.3V,这个方案除了功耗搞点其他没问题,你本身负载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