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功车骑行时会一顿一顿的,好像是时通时不通,

楼主(2025-05-30):
原来是转把的问题,拆开看里面的三根线有一个动一下就出来了,接触不良,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拆开看里面有两个强磁,一个49E   154501

楼主:
这也太简单了

网友A:
有霍尔元件,转把应该带定速巡航的,转到底保持几秒钟松开就能定速巡航了

网友:
有时钥匙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么简单  应该不贵

网友:
前提是:
要动手,拆开,

网友:
自己能动手的话,不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霍尔元件,转把应该带定速巡航的,转到底保持几秒钟松开就能定速巡航了 ...

这个功能是控制器里控制的,不是毎个控制器都有的

网友:
把手刹车断电问题?前段时间几十块钱换了个把手

网友C:
霍尔的转吧   就三个线
接上就好,去修理铺就让你换个转吧

网友:
电瓶插头松动也会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霍尔的转吧   就三个线
接上就好,去修理铺就让你换个转吧

换件多快,上烙铁还得一顿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件多快,上烙铁还得一顿操作

关键还能多挣钱

网友:
确实简单,解决问题的方法确实很简单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很多人找不到

网友:
去年夏天的时候,我的也是一顿一顿的,顿完就不走了,原来是里面进水腐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  应该不贵

去店里直接换转把,也不排除有些会控制器转把一起换

网友:
电子控制的全靠线路通畅,接触不良、锈蚀、水淹都会影响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店里直接换转把,也不排除有些会控制器转把一起换

店里可能会说控制器坏了,你懂的

网友:
电机的三根线,有一根接触不好也会抖

网友:
一般是转把问题或线路有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