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蓝牙BLE模式的工作电流

楼主(2025-05-30):
昨天不是说了由于限制电流导致找不到蓝牙的问题吗,今天看看是不是真的由于这个原因
给供电串一个2欧姆电阻,测这个2欧姆电阻上的波形,看看供电电流的情况

未连接时,会每个40-50毫秒产生一个电流尖峰,也就是这时工作电流加大
大约是200毫伏,也就是100毫安,这是比平时多100ma,平时还是有电流消耗的
加上其他部分消耗电流,我把供电限制在100ma,可能导致蓝牙不能正常工作,所以找不到

放大后

连接后供电电流波形,和连接前有区别,频率加大,幅度减小

网友A:
不错,你这个实验数据很有启发意义,平常对我们供电的设计还是一个警示,供电功率必须要有充分的余量,这就是一个反面的案例。。

网友B:
可以再对比一下WIFI模式  更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再对比一下WIFI模式  更耗电

哈哈,应该是

网友C:
你这个BLE的功耗,纽扣电池是没法用了。

网友:
太离谱了,ESP32不带外设,Wifi耗电也就1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你这个实验数据很有启发意义,平常对我们供电的设计还是一个警示,供电功率必须要有充分的余量,这就 ...

哈哈,的确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BLE的功耗,纽扣电池是没法用了。

ESP8266,用纽扣电池,用WiFi发送一个很短的数据包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D:
估计你用的ESP32,还没有关闭wifi,这货在广播时候要100多ma,关闭wifi等其它不用的外设可以到5~6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用的ESP32,还没有关闭wifi,这货在广播时候要100多ma,关闭wifi等其它不用的外设可以到5~60mA ...

是没关闭wifi